请教各位:一个IO口怎么控制双色灯?

楼主(2017-03-29):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IO口怎么控制双色灯?IO口实在有限,怎么来控制双色灯呢
MCU电压5V,双色灯为红蓝灯,3个脚,共阴、共阳可选

网友A:
那肯定不行了,想办法扩展IO;

网友B:
3脚的双色灯没办法。
如果是单独的两颗LED就能驱动,高电平亮一颗,低电平亮另一颗,高阻态都不亮,利用视觉残留PWM输出时两颗都亮。

网友C:
想了一下,可以考虑共阳,高电平用NPN三极管导通一个LED对地,低电平串电阻PNP反向然后NPN导通另一个LED对地,3个三极管,电阻若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了一下,可以考虑共阳,高电平用NPN三极管导通一个LED对地,低电平串电阻PNP反向然后NPN导通另一个LED对 ...

谢谢!很实用

网友D:
肯定是可以的,原帖  标题都一模一样  https://bbs.21ic.com/icview-644922-1-1.html

网友:
这个问题好解决,两个LED串联,IO接中间,IO输出高电平,下面的LED亮,输出低电平,上面的LED亮,输出方波两个同时亮,IO设置为高阻,两个都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