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数据读取问题

楼主(2017-03-29):
MSP430如何将一个内存单元中的数据读取至数组中?
比如我想将内存单元0300-0310中的数据取出,将每一个数据对应赋值给RAM数组,如果用C语言来操作,如何实现?

如果将取出的数据进行相应的操作,将操作后的数据如何赋给0300-0310地址中?

请高手帮忙写一下

网友A:
那就使用指针咯

网友B:
/*******************************************************************************
文件名称:Flash.c
功能描述:
*******************************************************************************/
#include <msp430x14x.h>
int wordbuf[];
char bytebuf[];
/*******************************************************************************
函数名称:Flash_Init
功    能:初始化Flash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调用模块:main
*******************************************************************************/
void Flash_Init()
{
FCTL2 = FWKEY + FSSEL0 + FN0;      // MCLK/2 for Flash Timing Generator
}
/*******************************************************************************
函数名称:Flash_Erase
功    能:段擦除Flash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调用模块:
*******************************************************************************/
void Flash_Erase(int *addr)
{
    while(FCTL3 & BUSY);             // 等待空闲
    FCTL3 = FWKEY;                     // 清除 "Lock"
    FCTL1 = FWKEY + ERASE;             // 准备擦除
    *addr = 0;                         // 擦除,写任意数均可
    FCTL3 = FWKEY + LOCK;              // 置“LOCK”
}

/*******************************************************************************
函数名称:Flash_Write_Word
功    能:字,写Flash
参    数:addr--写地址
    buf--要写数据的首地址
    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  :无
调用模块:
*******************************************************************************/
void Flash_Write_Word(int *addr, int *buf, int len)
{
    unsigned int cnt;

    while(FCTL3 & BUSY);             // 等待空闲
    FCTL3 = FWKEY;                     // 清除 "Lock"
    FCTL1 = FWKEY + ERASE;             // 准备擦除
    *addr = 0;                         // 擦除,写任意数均可
    FCTL3 = FWKEY + LOCK;              // 置“LOCK”

    while(FCTL3 & BUSY);             // 等待Flash空闲
    FCTL3 = FWKEY;                     // 清除“LOCK”标识
    FCTL1 = FWKEY + WRT;               // 准备写
    for(cnt=0; cnt<len; cnt++)
    {
        *(addr + cnt) = *(buf + cnt);   // 写数据
    }
    FCTL3 = FWKEY + LOCK;              // Lock
}
/*******************************************************************************
函数名称:Flash_Read_Word
功    能:字,读Flash
参    数:addr--读地址
    wordbuf--存储读取的数据
    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  :无
调用模块:
*******************************************************************************/
void Flash_Read_Word(int *addr, int *wordbuf, int len)
{
    unsigned int cnt;

    while(FCTL3 & BUSY);                 // 等待flash空闲
    for(cnt = 0; cnt < len; cnt++)
    {
        *(wordbuf + cnt) = *(addr + cnt);   // 读数据
    }
    FCTL3 = FWKEY + LOCK;                   // Lock
}
/*******************************************************************************
函数名称:Flash_Write_Byte
功    能:字节,写Flash
参    数:addr--写地址
    buf--要写数据的首地址
    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  :无
调用模块:
*******************************************************************************/
void Flash_Write_Byte(char *addr, char *buf, int len)
{
    unsigned int cnt;

    while(FCTL3 & BUSY);             // 等待空闲
    FCTL3 = FWKEY;                     // 清除 "Lock"
    FCTL1 = FWKEY + ERASE;             // 准备擦除
    *addr = 0;                         // 擦除,写任意数均可
    FCTL3 = FWKEY + LOCK;              // 置“LOCK”

    while(FCTL3 & BUSY);             // 等待Flash空闲
    FCTL3 = FWKEY;                     // 清除“LOCK”标识
    FCTL1 = FWKEY + WRT;               // 准备写
    for(cnt=0; cnt<len; cnt++)
    {
        *(addr + cnt) = *(buf + cnt);  // 写数据
    }
    FCTL3 = FWKEY + LOCK;             // Lock
}
/*******************************************************************************
函数名称:Flash_Read_Byte
功    能:字节,读Flash
参    数:addr--读地址
    wordbuf--存储读取的数据
    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  :无
调用模块:
*******************************************************************************/
void Flash_Read_Byte(char *addr, char *bytebuf, int len)
{
    unsigned int cnt;

    while(FCTL3 & BUSY);                 // 等待flash空闲
    for(cnt=0; cnt<len; cnt++)
    {
        *(bytebuf+ cnt) = *(addr + cnt);    // 读数据
    }
    FCTL3 = FWKEY + LOCK;                  // Lock
}

网友C:
每个函数都有说明的

网友D:
就是读写flash了

网友E:
设置二维数组,一个保存地址,一个保存数据

网友E:
楼主RAM数据使用地址和数据对应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设置二维数组,一个保存地址,一个保存数据

这个方案可行。

网友F:
使用DMA将地址一一对应也行。

网友:
这个直接对应好了起始地址和数据地址地址。

网友:
使用指针把这个数据地址赋值。

网友G:
读写FLASH,还是RAM啊,这是不同的操作机理。

网友H:
使用指针操作。

网友H:
这个将地址直接赋值给数组,数据就可以对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