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

楼主(2017-03-29):
(无正文)

网友A:
模块上面有型号,按照型号查找。

网友B:
现在, 电源模块很难得遇到线性电源了. 通常都是开关电源.
其实比较简单的办法是算效率, 一般电源模块会提到效率.
线性电源的效率略低于 输出电压/输入电压  是比较低的.
而开关模块, 往往比较高, 比如 12/5V  70% 以上.
另外, 升压模块只能是开关电源.

网友C:
绝大多数开关电源要使用电感或者变压器,看看模块附近有没有电感或者变压器,也是一种判断方法

网友D:
在“设计过程中”,电源模块究竟是用开关型的还是线性的,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吗?

网友E:
查你所用模块的手册啊,而且线性模块只能降压,不能升压,也不能反转。凡是升压和反转的一定是开关电源。

网友F:
你根据适用的方案选择电源种类。

网友F:
电源模块可以根据型号选择。

网友G:
测测看看带负载的能力试试 看看两者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