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和UART采集传输速率的问题

楼主(2017-03-29):
AD采样率设为2000 即 1s采2000个点
uart波特率 115200
用的是CC2541的蓝牙模块 透传 貌似CC2541最大速率是2Mbps
可以完全将数据传输到上位机吗???

我觉得没问题啊~~~~?

网友A:
最大速率不等于连续传输速率。1秒2000点,1个点两个字节,要传4000字节,信号好的时候应该可以。

网友B:
CC2541是BLE芯片,2Mbps是空中速率,记得每帧数据只有20个字节,还有一个最小传输间隔。
你应该换一个常规的蓝牙芯片。

网友C:
理论上来说貌似是可以的 不过现实里面考虑很多因素可能很危险

网友D:
2Mbps数据可以通过125K传播。

网友D:
这个以前用过LPC可以设置1。25Mhz波特率。

网友E:
采集的数据是多少位的?

网友E:
115200的波特率不能传输2000个数据,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F:
CC2541最大速率是2Mbps?

网友F:
CC2541的2Mbps波特率传输数据确实可以。

网友G:
数据采集跟波特率能够适应。

网友G:
配置一个2M的波特率就可以。

网友H:
传输速度没有问题

网友H:
蓝牙模块不是就是串口波特率,也就是115200

网友:
这个数据传输没有问的。

网友I:
波特率2Mbps 能够传输数据。

网友I:
你的AD是多少位数据的?

网友E:
数据传输率*80%就是满足的波特率。

网友E:
AD采样一般是16位数据 2000个采样就是 320000位最小的波特率。

网友J:
2Mbps能够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J:
蓝牙模块输出速度不是115200吗?

网友K:
能够上传数据,波特率够快。

网友K:
这个CC2541怎么设置2Mbps?

网友L:
波特率:115200

网友G:
功耗能够多少?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最大速率不等于连续传输速率。1秒2000点,1个点两个字节,要传4000字节,信号好的时候应该可以。 ...

波特率还有起始信号。

网友N:
引用 网友D:
2Mbps数据可以通过125K传播。

传输字符串大小吗?

网友O:
这是什么符号?

网友L:
经过反复测试,当串口波特率设置为115200和57600时,串口输出稳定。

网友G:
手机开启蓝牙的时候耗电非常快。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最大速率不等于连续传输速率。1秒2000点,1个点两个字节,要传4000字节,信号好的时候应该可以。 ...

2Mbps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D:
2Mbps数据可以通过125K传播。

这个不是应该250K字节

网友O:
最后的校验码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B:
CC2541是BLE芯片,2Mbps是空中速率,记得每帧数据只有20个字节,还有一个最小传输间隔。
你应该换一个常规 ...

这个2000个数据没有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D:
这个以前用过LPC可以设置1。25Mhz波特率。

现在是芯片可以配置2M波特率

网友R:
引用 网友G:
数据采集跟波特率能够适应。

这个信号的传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S:
引用 网友F:
CC2541最大速率是2Mbps?

这个最大波特率能够到2Mbps

网友P:
引用 网友B:
CC2541是BLE芯片,2Mbps是空中速率,记得每帧数据只有20个字节,还有一个最小传输间隔。
你应该换一个常规 ...

蓝牙串口传输速度不是2Mbps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E:
采集的数据是多少位的?

应该16位ADC数据,就是32位的也没有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G:
数据采集跟波特率能够适应。

这个看到是在甚高频下传输的,波特率不知道稳定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F:
CC2541最大速率是2Mbps?

AD和UART数据采集不能完全按照比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