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微型直流电机

楼主(2017-03-29):
现在做榨汁机的板子,之前没有这方面经验,要求:榨汁机板子要适配市面上大部分微型直流电机。而我现在的板子只能适配手头上测试的2种电机,有些电机不能匹配。因为不同厂家的电机有区别,必须保证电机的最小带载比电机的最大空载还大,现在又不能买到所有电机来测试,(思路本来就不对)  之前的思路是根据电机测试出来的空载,带载,过载值来调整阀值。。。只能求助了
现在要求  只要厂家电机的功率一样,那用我们的板子都能配他们的电机。

网友A:
适配市面上大部分微型直流电机?手机里的振动电机是微型直流电机,带的动榨汁机?

网友B:
先根据产品要求确定电机功率和电机类型,就是微型直流电机也有很多种,不能简单直接替换。就算同种、同功率的电机,还有机械安装尺寸、转速、力矩等等参数的不同,仍然未必能直接代换。

网友C:
先搞清楚榨汁机是用那种类型的电机
1,根据自己开发的榨汁机的功率大小用途,买电机,再考虑设计驱动电路设计板子
2,如已经有驱动电机的电路板子,就按照自己的电路,驱动电流电压来选择电机
基于上述所言,先做出第一个样机,是否时候符合预先的要求,再去修改。

网友D:
电机有差异,电机的空载和带载都不同,我测试过一个电机的带载,将它转换成AD值后,测试这个电机,ok,是可以的,是带载状态,但是在另一个电机下,却判定为空载状态,这2个电机还是同一型号。但是别人家的板子就直接可以配大部分电机。当然功率什么的都是差不多的电机,厂家充买来不同的电机,直接可以用他们的板子。而我们的板子有些电机判断状态就会出错

网友E:
怎么可能是所有电机呢?
你的机器, 首先得给出 电机的工作电压和功率, 转速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