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测头得问题

楼主(2017-03-29):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传感器,装在哪里?设备内找地方安装,移动使用得做外壳,有线得考虑引线长要注意屏蔽抗干扰.
找厂家得有 ...

电容传感器测头,信号调理电路是自己做的,现在想做一个测头,先标定一下,然后在考虑安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传感器,装在哪里?设备内找地方安装,移动使用得做外壳,有线得考虑引线长要注意屏蔽抗干扰.
找厂家得有 ...

您知不知道淘宝上有没有做这种的,麻烦给推荐一下

网友B:
这个跟你所用的传感器类型、尺寸、接线方式以及打算在哪里安装、如何安装都有关,先想清楚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你所用的传感器类型、尺寸、接线方式以及打算在哪里安装、如何安装都有关,先想清楚这些。 ...

电容传感器测头,圆柱形的,直径大概几个毫米左右,电缆线传输信号,移动使用的,测其性能的时候需要使用夹具将其固定在夹具上,使用压电陶瓷步进,测量其输出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传感器测头,圆柱形的,直径大概几个毫米左右,电缆线传输信号,移动使用的,测其性能的时候需要使用 ...

你这是要做一套完整的测量机构啊,哈哈,行程多长,最小步距多少,知道参数才好找机构
https://s.taobao.com/search?ie=utf8&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70331&stats_click=search_radio_all%3A1&js=1&imgfile=&q=%E5%BE%AE%E5%9E%8B%E7%9B%B4%E7%BA%BF%E6%BB%91%E5%8F%B0&suggest=0_10&_input_charset=utf-8&wq=%E5%BE%AE%E5%9E%8B%E7%9B%B4%E7%BA%BF&suggest_query=%E5%BE%AE%E5%9E%8B%E7%9B%B4%E7%BA%BF&source=sugge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做一套完整的测量机构啊,哈哈,行程多长,最小步距多少,知道参数才好找机构
https://s.taobao.com/ ...

谢谢,不过我需要的是测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需要的是测头

你需要测什么量,精度多少,有成品可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传感器测头,圆柱形的,直径大概几个毫米左右,电缆线传输信号,移动使用的,测其性能的时候需要使用 ...

如前帖所述,考虑清楚细节,然后根据工艺自行设计定制。如果能用系列化的成品传感器组件,最好找成品,但首先要考虑具体应用中的工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前帖所述,考虑清楚细节,然后根据工艺自行设计定制。如果能用系列化的成品传感器组件,最好找成品,但 ...

那么能不能推荐一下制作或者销售此类产品的厂家了,我在淘宝上看了两天,没有找到合适的,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能不能推荐一下制作或者销售此类产品的厂家了,我在淘宝上看了两天,没有找到合适的,谢谢您 ...

我没法推荐,你应该去找当地有机械加工能力的工厂,这并不难,在淘宝上找没用。如果量大,可以考虑用铝合金拉模生产。

网友C:
 估计就是脑电波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