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大家这个元器件是干嘛用的,BE1425.

楼主(2017-03-29):
(图片)

楼主:
是一个放大电路的输入端接的,也没查到资料。

网友A:
TVS管。印制板上标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管。印制板上标有。

嗯  这个我查到了,但是不知道这个管子参数如何?是单向还是双向,电压,电流多少,可以用什么管子替代。我是搞控制的,这方面是新手,还请指教,网站上没查到datasheet。所以多问几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