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富利叶变换

楼主(2017-03-29):
快速富利叶变换

网友A:
是快速傅里叶变换。

网友A:
使用DSP做FFT比较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DSP做FFT比较快。

能够做1024的FFT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DSP做FFT比较快。

使用128如何做低频的FF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够做1024的FFT吗?

做1024FFT速度太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128如何做低频的FFT?

这个频率和采样是必须对应的。

网友D:
确实这个教程不错,做信号处理。

网友D:
DFT应该更快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使用DSP做FFT比较快。

FFT运算速度跟计算量有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使用128如何做低频的FFT?

这个不能把,你可以做语音的频谱。

网友C(2018-02-10):
引用 网友B:
能够做1024的FFT吗?

以前做过,不过速度很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使用DSP做FFT比较快。

最好使用高速的DS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够做1024的FFT吗?

可以做128的DFFT。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使用DSP做FFT比较快。

以前使用5509做FFT,速度也一般。

网友G:
FFT速度能够多快?

网友H:
DFFT比较适合。

网友G:
DSP计算FFT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网友H:
做DFFT计算量就很多了。

网友I:
傅里叶变换这算法很普遍了

网友J:
有代码吗?

网友J:
做一个1024的FFT。

网友K:
快速傅里叶变换的应用还是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够做1024的FFT吗?

能够做1024FFT

网友L:
能够提供代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够做1024的FFT吗?

速度确实很慢了。

网友L:
做一个音乐的音频分析。

网友M:
计算离散傅里叶变换(DFT)的高效、快速计算方法

网友N:
傅立叶变换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O:
FFT(快速傅里叶变换)其本质就是DFT

网友P:
傅里叶变换在数值模拟方法中有很重要的应用

网友Q:
执行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M:
求c语言的代码。

网友Q:
FFT可以做多大的频率的?

网友P:
一个 FFT 快速傅里叶变换 网上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合适的代码

网友O:
可以快速的计算出DFT结果

网友N:
怎么推导出来的?

网友R(2018-04-08):
感谢分享好东东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