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取样系统

楼主(2017-03-29):
数据取样系统

网友A:
这个是采集什么数据?

网友A:
DSP+FPGA可以实现快速数据采集和处理。

网友B:
DSP数据采样与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采集什么数据?

即信号采集—混频—滤波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即信号采集—混频—滤波系统。

数据系统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SP+FPGA可以实现快速数据采集和处理。

使用的什么DSP?

网友D:
数据采样就是至少频率的二倍。

网友D:
现在还是使用DSP做数据信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