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的供电电压是1.8V,stlink没1.8V的呀,如何调试呢

楼主(2017-03-29):
(无正文)

网友A:
1. 买支持1.8V的调试器,如JLINK

2. 给ST-LINK加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我收的jlink,只支持5V和3.3V,不支持1.8V的呀。

网友C:
stlink官方有个版本,就是支持1.8V的,那个大的stlink,非简易版的stlink

网友D:
连接gnd和其他线就好了,vcc不要连接。

网友E:
又不用stlink来供电,没有1.8V也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又不用stlink来供电,没有1.8V也是可以的。

那stlink上面其他IO比如是5V的,可以直接接在单片机的IO上面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 买支持1.8V的调试器,如JLINK

2. 给ST-LINK加电平转换芯片。

有支持1.8V的调试器吗?我淘宝搜了一会,没有找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stlink官方有个版本,就是支持1.8V的,那个大的stlink,非简易版的stlink

是哪个椭圆的那个下载器吗,蓝色的那个

网友I:
你那个 是L系列 低电平的 没什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