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的是低电压器件,可是有些外设只能是5V,怎么通讯呢

楼主(2017-03-29):
STM32用的是低电压器件,可是有些外设只能是5V,这样如何通讯呢,会不会影响低功耗

网友A:
应该是不会的,哪有那么大低电压的器件呢

网友B:
肯定是,硬件中必须给一个5V,再给个1.8V,5-1.8的压降就不小了。

网友C:
电源必须要做好,要用dc-dc的,要提高效率。

网友D:
加个上拉电阻就可以进行电平匹配了。

网友E:
和外设通讯的IO,都加单片机的vcc进行上拉就好了。或者用电平转换芯片进行转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和外设通讯的IO,都加单片机的vcc进行上拉就好了。或者用电平转换芯片进行转换 ...

一般也是加上拉,不过现在的片子,支持低电压宽范围操作的也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G:
要想通讯的话 加上隔离 或者接口电平转换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