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生成目标文件

楼主(2017-03-29):
用keil编写,没有错误,没有警告,但就是不能生成目标文件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宏定义

网友B:
呵呵,宏嵌套了

楼主:
哦,这么简单。。。

网友C:
在目标选项中选择《输出》你要的目标文件都在里面

网友D:
可能是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E: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