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升级的时候,需要在刚开机的时候,或者是复位的时候吗

楼主(2017-03-30):
IAP升级的时候,需要在刚开机的时候,或者是复位的时候吗

网友A:
可以在使用过程中进行升级的,不然怎么叫在应用编程呢?

网友B:
复位后肯定是可以的,但是也可以指定一个IO的状态来判断。

网友C:
IAP是一种对通过微控制器的对外接口(如USART,IIC,CAN,USB,以太网接口甚至是无线射频通道)对正在运行程序的微控制器进行内部程序的更新的技术(注意这完全有别于ICP或者ISP技术)。注意这里,正在运行,因此不需要复位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实现IAP技术的核心是一段预先烧写在单片机内部的IAP程序。这段程序主要负责与外部的上位机软件进行握手同步,然后将通过外设通信接口将来自于上位机软件的程序数据接收后写入单片机内部指定的闪存区域,然后再跳转执行新写入的程序,最终就达到了程序更新的目的。

网友E:
做IAP进行软件复位就可以了,不需要硬件复位的。

网友F:
是的 一般可以软件复位 并且 需要用io口某些特定的状态 来确认!

网友G:
有些单片机的boot,必须在复位后才能运行,比如STM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