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单片机可以控制220V的继电器吗,会不会打坏呢

楼主(2017-03-30):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能力根本驱动不了

网友B:
弱电控制强电,是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C:
弱电控制强电,必须要进行隔离。这样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D:
单片机的I/O控制继电器的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E:
用一个三极管接成开关方式接继电器,再用一个二极管进行保护

网友F:
加一个光耦进行隔离就可以了

网友G:
光耦和三极管也得选择大电压的,不然也会挂掉。

网友H:
可以用uln2003之类的器件进行驱动和控制,因为单片机的IO驱动电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