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SDIO控制SD卡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7-03-30):
1、检查IO连接是否正确
2、单片机的时钟是否配置正确,如果不知道怎样检查,请参看原子的手册或看STM32F407的技术参考手册
3、SD卡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当时用仿真器给板子供电,由于板子上的器件比较多,导致电压偏低,所以很多卡无法初始化,有时候能初始化,通过非DMA的方式能读写,但通过DMA的方式也不能读写,或只能写不能读,电压正常后,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现在SDIO上拉电阻的电源为3.28V,SD卡的供电电源为3.28V,现在一切正常

上文件系统时,如果执行f_opendir()或f_open()函数,返回FR_NO_FILESYSTEM时,格式化SD卡即可,论坛里有一个贴子是说返回FR_NO_FILESYSTEM时,应该怎样处理的,现在把贴子的连接贴上来,非常感谢这位坛友的贡献,谢谢!https://bbs.21ic.com/icview-61974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