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CAN通讯下降沿波形异常。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30):
不知道,不过匹配电阻理论是120,但是你可以试试其他阻值呀

网友B:
因分布参数的存在,沿不可能陡直。事实上,为了防止电磁干扰,不少总线驱动器在设计时刻意将沿放缓,因为越陡直的沿,意味着越多的高次谐波成分,干扰就越大。
如果沿不影响通讯,不用管。如果误码率较高,可以适当调整终端电阻阻值(总线两端都要有,但也只能两端有),再不行就必须换导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