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电脑无法识别cp2102

楼主(2017-03-30):
问题是这样的:
我打算用cp2012将STM32的输出打印在串口助手上。但是,插上cp2102之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并没有出现端口的选项,只是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这一处出现了一个“Unknown Device”。装过驱动之后,还是老样子。。。
另外,昨天用板子本身配送的CH340对应的usb转串口线,插上之后也是同样地现象。
电脑完全识别不出来插上了什么,向大家求救了!

网友A:
联网更新驱动,cp2102最好使的usb转串口工具,没有之一,win10刚出来,驱动就支持了,其他芯片都没有win10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网更新驱动,cp2102最好使的usb转串口工具,没有之一,win10刚出来,驱动就支持了,其他芯片都没有win10 ...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我也是用的CP2102芯片,出现了两只这样的板子——PC机可以检测到该芯片,手机不可以连接该芯片。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C(2017-08-24):
请问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