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电压保护] 开关型2/3/4节锂离子/锂聚合物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2017-03-30):
开关型2/3/4节锂离子/锂聚合物充电管理芯片

1、        HB6295功能简述
1.1、特性
● 适用于2、3、4节锂离子/锂聚合物高效率充电器设计
● 0.5%的充电电压控制精度
● 动态功率管理
● 恒压充电电压值可通过外接电阻微调
● 智能电池检测
● 外置功率MOSFET
● 开关频率400KHz
● 可编程充电电流控制,最大充电电流可达5A
● 98%最大占空比
● 高达94%的电源转换效率
● 防反向保护电路可防止电池电流倒灌
● NTC 热敏接口监测电池温度
● LED充电状态指示
● 输入管脚最大耐压28V
●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20℃~70℃
● TSSOP24/QFN-24封装形式
1.2、应用
● 笔记本电脑
● 掌上电脑
        ● 医疗电子等手持设备
        ● 便携式设备
● 锂离子电池组
● 移动电源

1.3、概述
        HB6295为开关型2、3、4节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充电管理芯片,非常适合于便携式设备的充电管理应用。HB6295外置功率MOSFET、高精度电压和电流调节器、预充、充电状态指示和充电截止等功能于一体,采用TSSOP24/QFN-24封装形式。HB6295对电池充电分为三个阶段:预充(Pre-charge)、恒流(CC/Constant Current)、恒压(CV/Constant Voltage)过程,恒流充电电流通过外部电阻决定,最大充电电流为5A. HB6295 集成最大输入电流限制、短路保护,确保充电芯片安全工作.HB6295集成NTC热敏电阻接口,可以采集、处理电池的温度信息,保证充电电池的安全工作.

2、        HB6295应用电路

图2.1、HB6295应用示意图

3、管脚定义

图3.1.1、HB6295管脚分布图

表3.1.1、HB6295管脚描述
序号        符号        I/O        描述
1        CELL        I        充电电池节数调整
2        REF42        O        参考电平
3        ISETIN        I        充电电流调整,利用电阻分压使输入电压在0到4.2v之间,对充电电流进行调整
4        AGND        I        模拟地
5        CS        I        电流检测正端输入
6        BATT        I        电池电压检测,电流检测负端输入
7        VTRIM        I        恒压充电电压微调
8        CSAV        O        平均充电电流检测
9        CCI        O        充电电流调整环路补偿管脚
10        CCS        O        输入电流调整环路补偿管脚
11        CCV        O        电压调整环补偿管脚
12        THM        I        电池温度检测输入管脚
13        SLEEP        O        输入电压低于电池电压,输出高阻
14&15        STAT1        O        (STAT1)绿        (STAT2)红        描述
        STAT2        O        灭        灭        没有充电或者无电池
                        灭        亮        正在充电
                        亮        灭        充电完成
                        灭        脉冲1(0.5Hz)        故障状态
                        灭        脉冲2(2.0Hz)        电池温度异常
16        TIMER        O        外接电容到地,对充电时间进行控制
17        PGND        I        功率地
18        DLO        O        同步整流管驱动
19        DHI        O        高端PMOS管驱动
20        DCIN-6        O        DHI驱动低电平,比输入电压低6v,对PMOS管栅极电压进行限制
21        CSSN        I        输入电流检测负端输入
22        CSSP        I        输入电流检测正端输入
23        DCIN        I        电源输入
24        V55        O        外接稳压电容,内部逻辑电源

5、HB6295电气特性和推荐工作条件
表5.1.1、HB6295推荐工作条件
参数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备注
电源电压        9        12        28        V        /
环境温度        -20                70        ℃        /

6、HB6295性能参数
表6.1.1、HB6295性能参数(Ta=25℃)
参数        符号        测试条件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
输入电流
DCIN供电电流        IDCIN                                5        mA
SLEEP模式电流        ISLP        VI(BAT)=8.4V                15                uA
                VI(BAT)=12.6V                30
                VI(BAT)=16.8V                45
电压调整
输出电压        VOREG        /                4.2                V/cell
输出电压精度                        -0.5%                +0.5%
充电电流
恒流充电电流        ICHG                200                2000        mA
检流电阻RSNS两端电压        VIREG        VISETIN=4.2V                200                mV
预充电电流
预充电转快速充电阈值电压        VLOWV        2节电池                6                V
                3节电池                9
                4节电池                12                V
预充电电流范围        IPRECHG                40                400        mA
充电截止电流
充电截止电流范围        ITERM                25                250        mA
截止电流系数        ITERM/ICHG                        1/8                mV
再充电电压
再充电阈值电压        VRCH                        4.1                V/cell
TIMER输入
TIMER系数        KTIMER                        4.66                H/10nF
CTIMER电容        CTIMER                        10                nF
PWM
振荡频率                                400                KHz
最大占空比        DMAX                                98%
最小占空比        DMIN                1%
电池检测
时间错误时的电池检测电流        IDETECT                        5                mA
放电电流        IDISCHARG                        1                mA
放电时间        TDISCHARG                        1                S
唤醒电流        IWAKE                5                        mA
唤醒时间        TWAKE                        0.5                S
保护
过压保护阈值                                117                %VOREG
电流限值                                3.5                A
短路电压阈值                                2                V/cell
短路电流                                30                mA

7、工作流程图

图7.1、充电流程图

8、HB6295功能描述

8.1、锂电池充电介绍

图8.1、锂电池充电曲线示意图

锂电池充电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预充、恒流充电和恒压充电.当电池电压过低,需要小电流对电池进行唤醒充电,恢复深度放电的电池,即电池预充电阶段.恒流充电阶段充电电流保持恒定,同时电池电压不断上升.当电池电压达到一定设定的恒压值时进入恒压充电阶段,此时充电电流不断下降,直到电流小到充电截至电流时停止充电,在这个过程中电压会略有上升.

8.2、预充电电流
上电后,如果电池电压低于VLOWV阈值电压,HB6295启动一个预充电过程对电池充电,预充电电流为IPRECHG.预充电时间(tPRECHG)为总充电时间的1/8.当TTC接地时,总的充电时间没有限制,预充电时间TPRECHG固定为40分钟.如果充电时间超过TPRECHG,电池电压仍低于VLOWV,HB6295停止充电并指示错误,引脚RED输出一个频率为0.5Hz的脉冲.上电复位和更换电池都将能退出错误状态.
        预充电电流为恒流充电电流的1/5.

8.3、恒流充电电流设定
电池充电的电流值ICHG,由外部电流检测电阻RSNS和管脚ISETIN的输入电压共同设定.设置充电电流,我们首先选择RSNS,RSNS太大会降低充电效率,太小则影响检测精度,一般取0.1Ω.确定了RSNS之后,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计算恒流充电电流.

如确定RSNS为0.1Ω,当管脚ISETIN接4.2V参考电压时,此时恒流充电电流为2A.

8.4、充电电压设定
        电池电压低于3.0V(双节电池低于6V)时进入预充电模式;
        充电截至电压4.2V/CELL;
        当充电完成后,如果电池由于电流泄漏电压降到4.1V/CELL以下时,进入再充电周期.

8.5、充电时间限制
HB6295内部对预充电和总充电时间进行限制,总的充电时间限制:
TCHARGE=CTTC•KTTC
其中,CTTC为引脚TTC接的电容值,KTTC为系数.
当外接10nF电容时,充电时间为4.66小时,如果要延长限制时间,则可以按比例增加TTC脚的外接电容.预充电的时间为总充电时间的1/8,如果在这个时间里面相应的充电周期没有完成,芯片进入FAULT状态.管脚RED输出脉冲指示.

8.6、充电截止电流
        在恒压阶段,充电电流值减少到ITERM时,HB6295内部产生EOC信号,充电截止.充电截止电流可通过管脚CSAV外接电阻设置:

8.7、电池检测
        对于电池包可移除的应用场合,HB6295提供一种智能检测电池包的方案.

图8.2、电池检测流程图

    充电完成后,电池电压检测脚的电压保持在再充电阈值电压VRCH以上.由于电池放电或者是电池移除,导致电池电压检测脚的电压低于再充电阈值电压时,HB6298A启动电池检测过程,如图8.2所示.该检测过程,先使能一个周期时间为TDETECT的检测电流(IDETECT),并检查电池电压是否低于短路阈值电压(VSHORT).如果电池电压高于VSHOTR,则检测到电池,启动充电过程,否则,说明电池不在,启动下一步检测过程,使能一个周期时间为TWAKE的唤醒电流(IWAKE),并检查电池电压是否低于再充电阈值电压.如果此时电池电压低于再充电阈值电压,则说明电池在,启动充电过程,否则,说明电池不在,再一次执行无电池检测的第一步.

图8.3、电池检测波形

无电池检测的波形如上图所示,TDISCHARGE为1秒,TWAKE为0.5秒.

8.9、睡眠模式
当输入电压小于电池电压时,HB6295进入睡眠模式.芯片停止工作.

8.10、参考电压
        HB6295通过管脚V55、REF42产生两组电压,管脚V55的电压为5.5V左右,为内部低压电路提供电源;REF42为4.2V参考电压,提供基准电压.

8.11、充电状态指示

(STAT1)绿        (STAT2)红        描述
灭        灭        没有充电、无电池或睡眠模式
灭        亮        正在充电
亮        灭        充电完成
灭        脉冲1(0.5HZ)        故障状态(预充电超时,总充电时间超时,过电压等)
灭        脉冲2(2.0HZ)        电池温度异常

8.12、电池过温保护
        通过NTC热敏电阻检测电池温度,NTC阻值随着电池温度变化而变化,因此当NTC与正常电阻串联对VREF参考电压进行分压,分压值会随着NTC阻值的变化而变化,这个电压通过管脚TEMP反馈到芯片内部进行控制.如下图所示, R6 的阻值等于NTC电阻在52℃时阻值的20.5倍.当电池温度高于52℃时,RED管脚输出一个频率为2Hz的脉冲指示信号.如果不需要对电池进行过温检测,则可以把NTC替换为阻值为R6的1/2的电阻.(不需要低温保护)

图8.4、NTC连接示意图

8.14、超时错误恢复
由工作流程图所示,HB6295提供充电超时错误(包括预充电超时和总充电时间超时)的恢复机制.总结如下:
情况1:VBAT电压大于再充电阈值电压并发生超时错误.
恢复机制:由于电池对负载放电、自放电或者是电池移除,使得电池检测电压降到再充电阈值电压以下.此时,HB6295清除错误状态,并进入无电池检测过程.此外,上电复位可以清除这种超时错误状态.
情况2:充电电压低于再充电阈值电压并发生超时错误.
恢复机制:发生这种情况时,HB6295使能一个

IDETECT电流.这个小电流可用来检测电池在不在.只要电池电压低于再充电电压,该电流一直保持.如果电池电压高于再充电电压,那么HB6295取消IDETECT电流,并执行情况1的恢复机制.就是一旦电池电压又低于再充电阈值电压时,HB6295清除超时错误,并进入无电池检测过程.上电复位可以清除这种超时错误状态.

8.15、输出过电压保护
HB6295内置过电压保护功能.当电池电压过高时,比如说电池突然移除时产生的过电压,该功能可以保护器件本身和其他元器件.当检测到过电压时,该功能立即关闭PWM,并指示错误.当电压检测电压低于再充电阈值电压时,该错误解除.

8.16、电感选择
        为了保证系统稳定性,在预充电和恒电流充电阶段,系统需要保证工作在连续模式(CCM).根据电感电流公式:

        其中 为电感纹波、 为开关频率,为了保证在预充电和恒流充电均处于CCM模式, 取预充电电流值,即为恒流充电的1/5,根据输入电压要求可以计算出电感值.

9、HB6295封装

图9.1、TSSOP-24封装图示一

图9.2、TSSOP-24封装图示二

表9.1、封装尺寸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