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电压保护] 开关型单节、两节锂离子/锂聚合物充电管理芯片HB6298A

楼主(2017-03-30):
开关型单节、两节锂离子/锂聚合物充电管理芯片

1、        HB6298A功能简述
1.1、特性
● 适用于单节或两节锂离子/锂聚合物高效率充电器设计
● 0.5%的充电电压控制精度
● 恒压充电电压值可通过外接电阻微调
● 智能电池检测
● 内置功率MOSFET
● 软启动
● 开关频率400KHz
● 可编程充电电流控制,最大充电电流可达1.5A
● 防反相保护电路可防止电池电流倒灌
● NTC 热敏接口监测电池温度
● LED充电状态指示
● CYCLE-BY-CYCLE电流限制,短路检测、保护
● 输入管脚最大耐压18V
●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20℃~70℃

1.2、应用
        ● 手持设备,包括医疗手持设备
● Portable-DVD,PDA,移动蜂窝电话及智能手机
● 移动仪器
● 自充电电池组
● 独立充电器

1.3、概述
        HB6298A为开关型单节或两节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充电管理芯片,非常适合于便携式设备的充电管理应用。HB6298A集内置功率MOSFET、高精度电压和电流调节器、预充、充电状态指示和充电截止等功能于一体,采用TSSOP20封装。HB6298A对电池充电分为三个阶段:预充(Pre-charge)、恒流(CC/Constant Current)、恒压(CV/Constant Voltage)过程,恒流充电电流通过外部电阻决定,最大充电电流为1.5A.HB6298A 集成CYCLE-BY-CYCLE电流限制、短路保护,确保充电芯片安全工作.HB6298A集成NTC热敏电阻接口,可以采集、处理电池的温度信息,保证充电电池的安全工作温度.

2、        HB6298A应用电路

图2.1、HB6298A应用示意图

3、HB6298A功能框图

图3.1、HB6298A功能框图

4、管脚定义

图4.1、HB6298A管脚分布图

表4.1、HB6298A管脚描述
序号        符号        I/O        描述
1        STAT2        O        (STAT1)绿        (STAT2)红        描述
2        STAT1        O        灭        灭        没有充电或者无电池
                        灭        亮        正在充电
                        亮        灭        充电完成
                        灭        脉冲1(0.5Hz)        故障状态
                        灭        脉冲2(2.0Hz)        电池温度异常
3&4        VIN        I        输入电源
5        VCC        I        模拟供电输入,接一个电容到地
6        NC        -
7        SLEEP        O        SLEEP模式输出端,用来控制边充边放的外置功率管
8        TTC        -        振荡器外接电容,决定内部振荡频率,同时提供参考时钟,确定总的充电时间
当该引脚接地时,取消充电时间限制
9        TS        I        温度传感信号输入
10        GND        -        模拟地
11        BAT        I        输出电流检测的负极输入端
12        SNS        I        输出电流检测的正极输入端
13        NC        -
14        VTSB        O        输出3.2V参考电压,最大提供10mA驱动能力,外接1u电容
15        VTRIM        I        与地或者BAT管脚之间外接电阻,微调满充电压
16        ISET2        I        外接电阻设置截止电流
17        ISET1        I        外接电阻控制预充电、恒电流充电电流
18&19        OUT        O        高端PMOSFET功率管漏极连接点
20        CELL        I        0:两节锂电池充电
VTSB:单节锂电池充电

5、HB6298A电气特性和推荐工作条件

表5.1、HB6298A推荐工作条件
参数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备注
电源电压                4.5        6        18        V        单节电池充电
电源电压        9        12        18        V        双节电池充电
环境温度        -20                70        ℃

6、HB6298A性能参数
表6.1、HB6298A性能参数(Ta=25℃)
参数        符号        测试条件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
输入电流
VCC供电电流        IVCC                                5        mA
SLEEP模式电流        ISLP        VI(BAT)=4.2V                7                uA
                VI(BAT)=8.4V                14
电压调整
输出电压        VOREG        单节电池        4.158        4.20        4.242        V
                双节电池        8.316        8.4        8.484        V
充电电流
恒流充电电流A        ICHG                200                1500        mA
检流电阻RSNS两端电压        VIREG                        100                mV
恒流电流设置电压        VISET1                        1                V
恒流电流设置系数        KISET1                        1000                V/A
预充电电流
预充电转快速充电阈值电压        VLOWV        单节电池                3                V
                双节电池                6                V
预充电电流范围        IPRECHG                40                300        mA
预充电电流设置电压        VISET1                        200                mV
预充电电流设置系数        KISET1                        1000                V/A
充电截止电流
充电截止电流范围        ITERM                20                300        mA
截止电流设置电压        VISET2                        200                mV
截止电流设置系数        KISET2                        1000                V/A
再充电电压
再充电阈值电压        VRCH                        4.1                V/cell
TTC输入
TTC系数        KTTC                        4.66                H/10nF
CTTC电容        CTTC                        10                nF
PWM
振荡频率                                400                KHz
内置POWER-MOS ON阻抗                                        500        mΩ
最大占空比        DMAX                                98%
最小占空比        DMIN                0%

电池检测
时间错误时的电池检测电流        IDETECT                        2                mA
放电电流        IDISCHARG                        400                uA
放电时间        TDISCHARG                        1                S
唤醒电流        IWAKE                5                        mA
唤醒时间        TWAKE                        0.5                S
保护
过压保护阈值                                117                %VOREG
CYCLE-BY-CYCLE 电流限值                                3                A
短路电压阈值                                2                V/cell
短路电流                                25                mA

7、工作流程图

图7.1、充电流程图
8、HB6298A功能描述

8.1、锂电池充电介绍

图8.1、锂电池充电曲线示意图

锂电池充电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预充、恒流充电和恒压充电.当电池电压过低,需要小电流对电池进行唤醒充电,恢复深度放电的电池,即电池预充电阶段.恒流充电阶段充电电流保持恒定,同时电池电压不断上升.当电池电压达到一定设定的恒压值时进入恒压充电阶段,此时充电电流不断下降,直到电流小到充电截至电流时停止充电,在这个过程中电压会略有上升.

8.2、预充电电流
上电后,如果电池电压低于VLOWV阈值电压,HB6298A启动一个预充电过程对电池充电,预充电电流为IPRECHG.预充电时间(tPRECHG)为总充电时间的1/8.当TTC接地时,总的充电时间没有限制,预充电时间TPRECHG固定为40分钟.如果充电时间超过TPRECHG,电池电压仍低于VLOWV,HB6298A停止充电并指示错误,引脚RED输出一个频率为0.5Hz的脉冲.上电复位和更换电池都将能退出错误状态.

    其中,VISET1是ISET1脚的输出电压,在恒流充电和预充电阶段,电压值不同,RSNS为外部电流检测电阻,KISET1为增益系数,单位为V/A.

8.3、充电电流设定
电池充电的电流值ICHARGE,由外部电流检测电阻RSNS和连接引脚17的RSET1共同确定,设置充电电流,我们先选择RSNS,RSNS可由该电阻两端的调整阈值电压VIREG和充电电流的比值来确定,一般来说,VIREG的取值为100mV~200mV.

如果上式算出来的阻值为非标准值,那么往上选择一个较大的标准阻值.一旦检测电阻确定下来之后,RISET可由以下公式确定:

    其中,VISET1是ISET1脚的输出电压;KISET1为增益系数,单位为V/A.

8.4、充电电压设定
        电池电压低于3.0V(双节电池低于6V)时进入预充电模式;
        充电截至电压单节为4.2V、双节为8.4V;
        当充电完成后,如果电池由于电流泄漏电压降到4.1V以下(双节为8.2V)时,进入再充电周期.

8.5、充电时间限制
HB6298A内部对预充电和总充电时间进行限制,总的充电时间限制:
TCHARGE=CTTC•KTTC
其中,CTTC为引脚TTC接的电容值,KTTC为系数.
当外接10nF电容时,充电时间为4.66小时,如果要延长限制时间,则可以加大TTC脚的外接电容.预充电的时间为总充电时间的1/8,如果在这个时间里面相应的充电周期没有完成,芯片进入FAULT状态.管脚RED输出脉冲指示.

8.6、充电截止电流
        在恒压阶段,充电电流值减少到ITERM时,HB6298A内部产生EOC信号,充电截止.

其中,VTERM是ISET2脚的输出电压,为0.2V时产生EOC信号.RSNS为外部电流检测电阻,KISET2为增益系数,单位为V/A.
当充电电流为ITERM的两倍时,芯片内部会产生一个TAPE信号,如果在半个小时后充电电流仍然没有下降到ITERM,充电截至.

8.7、电池检测
        对于电池包可移除的应用场合,HB6298A提供一种智能检测电池包的方案.

图8.2、电池检测流程图

    充电完成后,电池电压检测脚的电压保持在再充电阈值电压VRCH以上.由于电池放电或者是电池移除,导致电池电压检测脚的电压低于再充电阈值电压时,HB6298A启动电池检测过程,如图8.2所示.该检测过程,先使能一个周期时间为TDETECT的检测电流(IDETECT),并检查电池电压是否低于短路阈值电压(VSHORT).如果电池电压高于VSHOTR,则检测到电池,启动充电过程,否则,说明电池不在,启动下一步检测过程,使能一个周期时间为TWAKE的唤醒电流(IWAKE),并检查电池电压是否低于再充电阈值电压.如果此时电池电压低于再充电阈值电压,则说明电池在,启动充电过程,否则,说明电池不在,再一次执行无电池检测的第一步.

图8.3、电池检测波形

无电池检测的波形如上图所示,TDISCHARGE为1秒,TWAKE为0.5秒.

8.8、CYCLE-BY-CYCLE电流限制
DC-DC控制器启动每个新周期之前,都要检测充电电流是否超过CYCLE-BY-CYCLE电流阈值(3A),如果没有超过,则下一个周期正常启动,否则,下一个周期的On-Time被终止.CYCLE-BY-CYCLE电流限制,可以对过流和短路错误进行有效的保护.

8.9、睡眠模式
当输入电压小于电池电压时,HB6298A进入睡眠模式.该特性可以防止电池电流反灌.

8.10、参考电压
        HB6298A 内置 3.2V参考电压源(管脚VTSB,外接1uF以上的电容),该电压源除了为内部电路提供电源外,还可以为外部电路使用,例如NTC热敏传感器电路等.该管脚能提供大于10mA的驱动能力.

8.11、充电状态指示

(STAT1)绿        (STAT2)红        描述
灭        灭        没有充电、无电池或睡眠模式
灭        亮        正在充电
亮        灭        充电完成
灭        脉冲1(0.5HZ)        故障状态(预充电超时,总充电时间超时,过电压等)
灭        脉冲2(2.0HZ)        电池温度异常

8.12、电池过温保护
        通过NTC热敏电阻检测电池温度,NTC阻值随着电池温度变化而变化,因此当NTC与正常电阻串联对VREF参考电压进行分压,分压值会随着NTC阻值的变化而变化,这个电压通过管脚TEMP反馈到芯片内部进行控制.如下图所示, R6 的阻值等于NTC电阻在52℃时阻值的20.5倍.当电池温度高于52℃时,RED管脚输出一个频率为2Hz的脉冲指示信号.如果不需要对电池进行过温检测,则可以把NTC替换为阻值为R6的1/2的电阻.(不需要低温保护)

图8.4、NTC连接示意图

8.13、边充边放功能
边充边放是指输入电源对电池充电的同时对负载放电,如图(1)虚线所示.此时,Q1始终是开通的,Q2作为Buck电路的开关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一般来说,由于输入电源本身的功率限制,边充边放时,充电电流比只充电不对负载放电时要小,充电电流可以通过一个ICONTROL信号来设置,如图(3)所示.当没有输入电源或者输入电源比电池电压低时,Q1截止,Q2导通,电池通过L1和Q2对负载放电,如图(2)所示.一般来说,负载的工作电压为9~12V,电流为1A.

(1)边充边放功能示意

(2) 电池单独向负载供电示意

(3)大小电流设置
图8.5、边充边放功能示意图

8.14、超时错误恢复
由工作流程图所示,HB6298A提供充电超时错误(包括预充电超时和总充电时间超时)的恢复机制.总结如下:
情况1:VBAT电压大于再充电阈值电压并发生超时错误.
恢复机制:由于电池对负载放电、自放电或者是电池移除,使得电池检测电压降到再充电阈值电压以下.此时,HB6298A清除错误状态,并进入无电池检测过程.此外,上电复位可以清除这种超时错误状态.
情况2:充电电压低于再充电阈值电压并发生超时错误.
恢复机制:发生这种情况时,HB6298A使能一个IDETECT电流.这个小电流可用来检测电池在不在.只要电池电压低于再充电电压,该电流一直保持.如果电池电压高于再充电电压,那么HB6298A取消IDETECT电流,并执行情况1的恢复机制.就是一旦电池电压又低于再充电阈值电压时,HB6298A清除超时错误,并进入无电池检测过程.上电复位可以清除这种超时错误状态.

8.15、输出过电压保护
HB6298A内置过电压保护功能.当电池电压过高时,比如说电池突然移除时产生的过电压,该功能可以保护器件本身和其他元器件.当检测到过电压时,该功能立即关闭PWM,并指示错误.当电压检测电压低于再充电阈值电压时,该错误解除.

8.16、电感选择
        为了保证系统稳定性,在预充电和恒电流充电阶段,系统需要保证工作在连续模式(CCM).根据电感电流公式:

        其中 为电感纹波、 为开关频率,为了保证在预充电和恒流充电均处于CCM模式, 取预充电电流值,即为恒流充电的1/5,根据输入电压要求可以计算出电感值.

8.17、输出电容选择
        为了满足电压环的稳定性要求,在电感确定的情况下,最小输出电容需要满足:

其中L、C分别是电感、电容的值.根据输出纹波的要求可以适当作一些调整.

8.18、应用建议
1、抑制EMI干扰,管脚OUT和GND之间串接一个电阻、电容到地,如图2.1中R10、C10的接法,电阻取10 到30 ,电容建议在1nF以下;
        3、CELL在单节充电应用中建议接到VTSB;
        4、考虑到二极管反向漏电对电池自耗电的影响,对于阻塞二极管D1的选择,推荐反向漏电流较小的肖特基二极管,如果是输入高压应用,可以采用普通功率二极管;
        5、电容尽量靠近芯片;
        6、VTRIM为敏感信号,走线尽量远离周期性大电流走线.

8.19、满充电压的微调
     1)单节应用:
测出恒压输出的满充电压值VCV,记为VCV = 4.200V±△V。微调所需电阻阻值计算公式为:

(其中R=80 kΩ)
将VCV值向下微调,应将电阻接在管脚BAT和管脚VRIM之间;将VCV值向上微调应将电阻接在管脚VRIM和管脚GND之间。
2)双节应用:
测出恒压输出的满充电压值VCV,记为VCV = 8.400V±△V。将VCV值向上微调,应将电阻接在管脚VTRIM和管脚GND之间, 微调所需电阻阻值计算公式为:

(其中R=80 kΩ)
将VCV值向下微调,应将电阻接在管脚VTRIM和管脚BAT之间, 微调所需电阻阻值计算公式为:

(其中R=80 kΩ)

9、封装尺寸

图9.1、TSSOP-20封装外观图示一

图9.2、TSSOP-20封装外观图示二

图9.3、TSSOP-20封装外观图示三

图9.4、TSSOP-20封装尺寸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