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没有用过SCA61T 或 SCA100T倾角传感器的,测量角度问题,急!

楼主(2017-03-30):
我用的是SCA61T-FA1H1G倾角传感器,用的SPI方式读取X轴的值,读取11位数据后,发现在0度和90度时候都比较准确,而始终测不到-90度,读取值11位数据最小是217,换算后也就是-80度,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用过;

是不是换算方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

是不是换算方式不对

应该不是,我在采集端,把采集值固定写成205,换算出来的是-90度。 现在问题是,采集这个传感器值,读不到205,我把传感器按90度放置,只能读出217的值(也就是80度),不知道是传感器自身问题,还是硬件电路问题,还是软件采集SPI方式采集问题。

楼主:
这是采集值与角度对应的表

网友B:
你可以跟模拟电压对比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跟模拟电压对比量一下。

目前因为硬件工程师已经做好板子,没有接那个模拟电压的管脚,暂时没法测量。
不过昨天我又测试了一下SPI方式读取X轴的值,发现在-90的位置的时候,并不是读不到205,可以偶尔读到205,或207的值(换算后角度是-90度左右)。但是必须在-90度位置一直得晃动传感器,才可以读到。 如果在-90度位置静止不动,就只能读出217或更高,换算角度就是-70多度至-80度。 不停的晃动,才偶尔出现-90度,这个现象好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传感器本身在端值的时候都是跳变的,采样加滤波处理吧,另外不知道什么封装的,引脚应该能测量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本身在端值的时候都是跳变的,采样加滤波处理吧,另外不知道什么封装的,引脚应该能测量到吧。 ...

加过滤处理了,数值稳定,但是值不是-90度。目前考虑用传感器的模拟输出管脚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过滤处理了,数值稳定,但是值不是-90度。目前考虑用传感器的模拟输出管脚测试一下。 ...

用的STM32采集的传感器值,一开始使用硬件SPI方式,其它角度测量都没问题,就是-90度总是不行。后又用IO口模拟SPI方式读取传感器值,效果是一样的,将传感器-90放置,测量总是-80。依然没能解决问题。

网友B:
所有的电源相关都得是高精度的。

网友C:
计算的数据有问题吗

网友C:
看看你的代码,使用传感器数据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电源相关都得是高精度的。

现在又用AD方式采集测试了一下,当平放时候,采集电压时2.5V,0度。 当按-90度方向放置传感器,采集值是0.54左右,是-80度左右,还是没到-90,跟SPI方式采集的现象基本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代码,使用传感器数据对不对

计算应该没问题吧,0度到正90度的计算都正确,但是从传感器采集的数值,始终不能到-90度,只能到-80度左右。
void SCA61T_Spi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3 and GPIO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 ,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 Connect PXx to SPI_SCK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SPI3);

  /* Connect PXx to SPI_MISO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SPI3);

  /* Connect PXx to SPI_MOSI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SPI3);

  /* Configure SPI3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SPI3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3 */
  SPI_Cmd(SPI3, ENABLE);

  /* Configure GPIO PIN for Lis Chip selec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Deselect : Chip Select high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5);

}

/*******************************************************************************
* Function Name  : SCA61T_SPI_SendByte
* Description    : Sends a Byte through the SPI interface and return the
*                  Byte received from the SPI bus.
* Input          : Byte : Byte sen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received byte value
*******************************************************************************/
uint8_t SCA61T_SPI_SendByte(uint8_t byte)
{
  /*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l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3,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Half Word through the SPI peripheral */
  SPI_I2S_SendData(SPI3, byte);

  /* Wait to receive a Half Word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3,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the Half Word read from the SPI bus */
  return (int8_t)SPI_I2S_ReceiveData(SPI3);
}

uint8_t SCA61T_ReadDataReg(uint8_t Reg, uint16_t* Data)
{

    uint8_t value_h=0,value_l=0;
    uint16_t value_temp=0;

    SCA61T_CS_LOW();

    SCA61T_SPI_SendByte(Reg);                                                                                //read x data command
    value_h = SCA61T_SPI_SendByte(0xFF);                                //read  hight 8 bit data
    value_l = SCA61T_SPI_SendByte(0xFF);                                //read  low 8 bit data

    SCA61T_CS_HIGH();

    value_temp = ((uint16_t)value_h & 0x00FF);
    value_temp = ((value_temp << 3) & 0x07F8) + (((value_l & 0xE0) >> 5) & 0x07);                //hight 8 bit + low 3 bit  = 11bit x data;

   *Data = value_temp;

    return MEMS_SUCCESS;
}

uint16_t SCA61T_Read_Xdata(void)
{
                uint16_t x_value=0;

                SCA61T_CS_HIGH();
                vTaskDelay(1);
                SCA61T_ReadDataReg(RDAX_REG,&x_value);
                my_uDelay(10);
                return x_value;

}

float SCA61T_Transformation_Angle(float senscomp)
{
                float angle=0.00f;
                uint8_t i=0;
                uint16_t x_value=0;
                uint32_t temp_value=0;

                for(i=0; i<3; i++)
                {
                    temp_value += SCA61T_Read_Xdata();
                }
                x_value = temp_value / i;

                if(x_value <= 1024 - SENS) x_value = 1024-SENS;
                if(x_value >= 1024 + SENS) x_value = 1024+SENS;
                angle=asinf(((float)x_value-1024.00)/senscomp);

                angle=angle*180/PI;

                return angle;
}

楼主:
我的主芯片是STM32 传感器用的是 SCA61T-FA1H1G  测量范围是正负90度

网友D:
使用校准算法了吗?

网友D:
推荐mpu6050芯片,这个计算角度。

网友E:
这个不是ADC采样的角度传感器么

网友E:
换算的方式不对,这个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算的方式不对,这个没有用过。

换算方式不对么????

这个是ADC采样和SPI采用两种方式,可通过硬件接线选择。  目前我这两种方式都尝试过,效果一样。

网友F:
角度换算有问题。

网友F:
将信号转换为基准,然后使用正负换算。

网友G:
使用加速度传感器测量。

网友G:
推荐axl345芯片,这个可以测量倾角。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荐axl345芯片,这个可以测量倾角。

目前已经定了这款芯片,就暂时先不换其它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信号转换为基准,然后使用正负换算。

不是很明白,能在详细的说一下么,谢谢

网友H:
请问大佬能把你的代码发我一份吗?我现在初学SCA100T,遇到了一些问题,想参考一下你的代码!!!邮箱是243710159@qq.com!!!非常感谢!!!

网友I(2017-06-07):
引用 楼主:
计算应该没问题吧,0度到正90度的计算都正确,但是从传感器采集的数值,始终不能到-90度,只能到-80度左 ...

楼主,你好,不知道使用STM32有没有将SCA61T enable起来?可以将代码发我一份吗?我也在enable SCA61T,看起来读取的数据有点不正常。谢谢。530348512@qq.com

网友J(2019-07-28):
楼主你好,我最近在弄SCA100T,也出现了和你一样的情况,我测量x轴时不能够测量到-90(实际值218左右)我测量Y轴就能够测量到-90但是+90测不到(实际值1830左右+80),想请教楼主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