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CD1602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7-03-30):
把程序下进板子之后1602刚开始显示正常,过一会儿,就不显示了但是1602还是亮着的。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你是想说背光亮着,屏幕没有显示了吧?如果程序一直在刷新屏幕内容,就检查程序是不是出问题了。背光只要通电就是亮着的。

网友B:
啥也不说清,咋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说背光亮着,屏幕没有显示了吧?如果程序一直在刷新屏幕内容,就检查程序是不是出问题了。背光只要通 ...

是的,感觉LCD1602上有各数字一直不停的在闪,然而程序我下到另外一块板子里是可以正常跑的。还有,早上还是正常的,下午来测就步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也不说清,咋帮你

还有,如果把晶振不焊上去,LCD1602可以正常显示,用的MCU是MSP43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如果把晶振不焊上去,LCD1602可以正常显示,用的MCU是MSP430

那你量下,焊上晶振之后晶振跑起来了没有

网友D:
电位器看看呢,

网友E:
同样的程序一个板子可以运行,一个板子不可以,唯一差别就是一个外接晶振??而且开始还可以显示,运行后一段时间不能显示,有对比找错应该挺快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如果把晶振不焊上去,LCD1602可以正常显示,用的MCU是MSP430

你说的晶振是430的?

网友F:
能看看你写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