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继电器的触点可以工作在110V吗

楼主(2017-03-30):
这个继电器的触点可以工作在110V吗,流过触点的电流大概30度毫安。
触点能接高于220V的电压回路中吗?

网友A:
这个继电器的触点可以工作在110V。触点参数0.5A,125VAC。
触点能接高于220V的电压回路中。最大切换电压250VAC。

网友B:
工作在110V交流下没问题,但工作在220V交流下虽然可以,但会影响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继电器的触点可以工作在110V。触点参数0.5A,125VAC。
触点能接高于220V的电压回路中。最大切换电压250 ...

接110V直流电压里可以吗,直流110V下最大可以流过触点的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110V直流电压里可以吗,直流110V下最大可以流过触点的电流是多少呢?

接110V直流电压是可以的。直流110V下,通过触点的最大电流是0.5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110V直流电压是可以的。直流110V下,通过触点的最大电流是0.5A

直流110V很可能会烧点,最好跟厂家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