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编码器

楼主(2017-03-30):
有知道电子编码器原理的大神吗

网友A:
编码器太多了,哪种?

网友B:
旋钮编码器?其实就是2个开关,触电闭合先后不同,对应的检测软件就知道旋转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太多了,哪种?

我说的是消防上的电子编码器,就是给每个烟感探头编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钮编码器?其实就是2个开关,触电闭合先后不同,对应的检测软件就知道旋转方向了 ...

我说的是消防上的电子编码器,就是给每个烟感探头编址的

网友C:
编码器有两具管脚,两具管脚触发信号有先后顺序的,如果正向是A先触发,那反向必定是B先触发,你先判断触发管脚,再判断脉冲数量,就可以得到方向与计数了,网上有很多例程,搜一下有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有两具管脚,两具管脚触发信号有先后顺序的,如果正向是A先触发,那反向必定是B先触发,你先判断触发 ...

大神,我说的是消防上的电子编码器,就是给每个烟感探头编址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说的是消防上的电子编码器,就是给每个烟感探头编址的

那就没用过,我只说我用过的,你最好上传一份资料给大家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没用过,我只说我用过的,你最好上传一份资料给大家看一下

可惜我没有资料。不知道你留意过现在的烟感探头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惜我没有资料。不知道你留意过现在的烟感探头没有?

现在大部分烟感器不需要通讯,也就没有所谓的地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惜我没有资料。不知道你留意过现在的烟感探头没有?

这个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大部分烟感器不需要通讯,也就没有所谓的地址

不是吧,我看现在楼宇里的烟感探头,每个都有自己的地址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看现在楼宇里的烟感探头,每个都有自己的地址呀

只有组网的才需要地址,不组网的只需要一个编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看现在楼宇里的烟感探头,每个都有自己的地址呀

明白你意思了,你是想在你的烟感探头产品里弄个唯一的地址码.本来用了单片机,这不是问题,但涉及到量产,每个产品编号递增,很麻烦,不可能老是改程序.
2种办法,选用带片内eeprom的cpu,或外接一个eeprom.弄个专用工具烧写地址码.有些单片机烧录器自身带有递增识别烧录功能,这样更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白你意思了,你是想在你的烟感探头产品里弄个唯一的地址码.本来用了单片机,这不是问题,但涉及到量产,每 ...

你说的是对的,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利用外接的EEPROPM从总线上把地址等信息写进去呢?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地方。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对的,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利用外接的EEPROPM从总线上把地址等信息写进去呢?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

2种方法,一种是探头在生产时用专用工具对eeprom写入地址.
另一方法是由用户现场对码,主,从机同时按下对码键,主机上事先设定的编码就写入到从机eeprom了.

网友F:
PT2272
自己找资料看。

网友B:
做个拨码开关不就可以了?最好烧录器做个递增流水号直接写在flash中,每个探头出厂就带了身份*号码,省钱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消防上的电子编码器,就是给每个烟感探头编址的

已在另贴中作答,不必一帖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