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求助!童锁功能

楼主(2017-03-30):
长按3s后进入童锁功能,按其他键无作用,再按住3s后解除锁定功能
自己的逻辑思路不是很清晰

网友A:
这个有什么问题?
3S太短可以加长到6S、10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问题?
3S太短可以加长到6S、10S的

进入锁定后不知道怎么退出

网友A:
长按一次锁按键,再次长按解锁,这个实现起来很容易,有什么问题呢,要退出什么么?
解锁加锁无非就是置一个标志位而已。
软件实现办法千千万。

网友B:
设置个变量而已

楼主:
if(key==3)
{
uchar lock=0;
                        i=0;
                        while(key_num==1)
                        {
                                delay_50ms(1);
                                i++;
                        }
                        if(key_num==2&&key==0)
                        {
                                if(flag==1&&i>=30)
                                {
                                        i=0;
                                        key_num=0;
                                        lock=1;
                                        if(lock==1&&h==1)
                                        {
                                                Li5_led();  //控制Li5 LED 灯
                                                h=1;
                                                while(h==1)
                                                {
                                                        if(key==3)
                                                        {
                                                                while(key_num==1)
                                                                {
                                                                        delay_50ms(1);
                                                                        i++;
                                                                }
                                                                if(key_num==2&&key==0)
                                                                        if(flag==1&&i>=30)
                                                                        {
                                                                                i=0;
                                                                                key_num=0;
                                                                                lock=1;
                                                                        }
                                                                        else
                                                                        {
                                                                                i=0;
                                                                                key_num=0;
                                                                                lock=0;
                                                                        }
                                                                        h=lock+h;
                                                                        if(h==2)
                                                                        Li1_led_OFF();                //关闭童锁
                                                        }
                                                }
                                        }
                                }
                                else
                                {
                                        i=0;
                                        key_num=0;
                                        lock=0;
                                }
                        }
                        else
                        {
                                i=0;
                                key_num=0;
                        }
                        i=0;
                        key_num=0;
                }

楼主:
还是不能实现

楼主:
逻辑不强,感觉实现起来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个变量而已

怎么实现?

网友C:
触发童锁后,判断是不是处于童锁状态,不是,就进入,是,就退出。so easy

网友D:
按下标记    时长标记    处理子程序标记

网友E:
我以前就做过,开机后配置功能,5S没按键按下进入童锁。或者长按童锁3S进入童锁。  长按童锁按键3S解锁…… 蛮好做的,楼主好好想想,思路先理清了~

网友F:
按键检测和按键处理分开。
进入童锁状态后仅响应解除童锁的按键,其他按键不响应。

网友G:
主流程都不研究,怎么谈呢?如果能死等3秒,怎么都好做了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键检测和按键处理分开。
进入童锁状态后仅响应解除童锁的按键,其他按键不响应。 ...

是这样做的,但是在if语句里面,条件不起作用

网友H:
简单啊,童锁键取反一个标志,标志位1,则所有其他键无效。多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啊,童锁键取反一个标志,标志位1,则所有其他键无效。多简单!

是这样做了,现在是关机之后不能锁,逻辑应该没错误了,代码还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就做过,开机后配置功能,5S没按键按下进入童锁。或者长按童锁3S进入童锁。  长按童锁按键3S解锁…… ...

关机之后不能锁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做了,现在是关机之后不能锁,逻辑应该没错误了,代码还要改

关机后将童锁标志清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机后将童锁标志清零就可以了。

是的,在标志位清零后也能开机

网友E:
借助状态机,开机键之后其他键才能起作用。不过我当时做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关机状态下长按一些按键还要进入配置状态,同时对所有按键进行触摸的倒计时,5S内没有新的操作就会再次关机或者其他状态。  其实说说都是感觉很简单,做好了不简单。楼主先把思路一定要理清楚,我当时写了大概快700/800字的状态切换说明文档,对着文档写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