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语言的数组与函数

楼主(2017-03-30):
数组作为函数形参

// 1. 形参是一个指针
void myFunction(int *param)
{

}
// 2. 形参是一个已定义大小的数组
void myFunction(int param[10])
{

}
// 3. 形参是一个未定义大小的数组
void myFunction(int param[])
{

}
从函数返回数组

int * myFunction()
{

}
实例

#include
#include

/* 要生成和返回随机数的函数 */
int *getRandom() {
    static int r[10];
    for (int i = 0; i < 10; ++i) {
        r[i] = rand();
        printf("r[%d] = %d\n", i, r[i]);
    }
    return r;
}

int main() {
    int *p = getRandom(); // 指向整数的指针
    for (int i = 0; i < 10; i++) {
        printf("*(p + %d) : %d\n", i, *(p + i));
    }
    return 0;
}
r[0] = 16807
r[1] = 282475249
r[2] = 1622650073
r[3] = 984943658
r[4] = 1144108930
r[5] = 470211272
r[6] = 101027544
r[7] = 1457850878
r[8] = 1458777923
r[9] = 2007237709
*(p + 0) : 16807
*(p + 1) : 282475249
*(p + 2) : 1622650073
*(p + 3) : 984943658
*(p + 4) : 1144108930
*(p + 5) : 470211272
*(p + 6) : 101027544
*(p + 7) : 1457850878
*(p + 8) : 1458777923
*(p + 9) : 2007237709

楼主:
指向数组的指针

#include

int main() {
    double balance[5] = {1000.0, 2.0, 3.4, 17.0, 50.0};
    double *p = balance; // balance和p指向同一块地址
    printf("使用指针的数组值\n");
    for (int i = 0; i < 5; i++) {
        printf("*(p + %d) : %.2f\n", i, *(p + i));
    }
    printf("使用 balance 作为地址的数组值\n");
    for (int i = 0; i < 5; i++) {
        printf("*(balance + %d) : %.2f\n", i, *(balance + i));
    }
    return 0;
}
使用指针的数组值
*(p + 0) : 1000.00
*(p + 1) : 2.00
*(p + 2) : 3.40
*(p + 3) : 17.00
*(p + 4) : 50.00
使用 balance 作为地址的数组值
*(balance + 0) : 1000.00
*(balance + 1) : 2.00
*(balance + 2) : 3.40
*(balance + 3) : 17.00
*(balance + 4) : 50.00

网友A:
通过指针可以直接操作内存,好多IAP的实现就是通过指针。

网友:
用数组可以存放模数转换的结果

网友A:
复杂的就是在指针运算符和取地址符号直间的组合关系。

网友B:
通过随机数来给数组赋值。。不如直接赋值0

网友C:
形参是复制数据,实参是传递数据地址。

网友D:
如果要传递一个变量给函数,最好通过它的指针。

楼主:
打印出来看看就更容易理解了。

网友E:
指针在数组的应用上更加灵活。

网友F:
会数组不会指针的路过。

网友G:
*放函数名前和后区别应该很大的。

网友H:
随机数填充数组后,那就是随机矩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