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相不平衡并接相间电容

楼主(2017-03-30):
三相电ABC电压为220V。 A相负载过重导致电压被拉低到210V。然后在A,B两相之间并接一个电力电容器,是否可以将A相的部分电流转移到B相去从而提高A相的电压。 如果可以,转移的电流与电容容量之间存在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是否有公式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A:
相负载严重不平衡时,只有负载为感性时才能靠相间跨接电容来有限的解决不平衡问题,但此法要求负载稳定,不能忽大忽小,而且需要是感性负载,否则就得加电感,非常麻烦。此法的原理是改善功率因素,转移相间的有功功率,具体参数需要计算。具体计算方法电工教材上有。
最好的办法是调整负载,使负载尽量实现相间平衡,确实不能调整时,应优先考虑购买一种专用解决这类问题的有源无功补偿器。市场上这类产品很多,适配各种功率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负载严重不平衡时,只有负载为感性时才能靠相间跨接电容来有限的解决不平衡问题,但此法要求负载稳定,不 ...

是的,一般来说现在的用电现场大部分都是感性负载比较多。改善功率因数我知道,感性负载电流滞后电压,容性负载电流超前电压,在感性负载中并上一个电容可以调整电流相位,使电流和电压的相位接近一致。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在AB相间并接一个电容可以使A相的有功功率转移到B相。负载在A相,A相电流是怎么通过电容流到B相上去的。可以帮我解惑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一般来说现在的用电现场大部分都是感性负载比较多。改善功率因数我知道,感性负载电流滞后电压,容 ...

你画出波形图来分析,三相电存在相位差,就是利用这个相位差来补偿。补偿目标是零线电流为零,那将说明负载等效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