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电路不理解

楼主:
各位大神,这个电路图上有两个小电路不理解,我下你们,一个是他上面的NTC电路为啥要设计成这样其中R3和R4是干啥的,患有就是三极管Q1部分不理解,希望大神们帮忙解释下,东西在附件里,MCU资料也发了

网友A(2017-03-30):
看电路是一个RC充放电方式测试,10K是基准电阻,100R电阻是保护(限流)电阻;
另一个可能小的是AD方式,几个电阻分压用的,不同组合对应不同温度(电阻);
分别方式电路上说是保护电阻连接IO有中断或计时器控制;另一个是有一个或多个AD输入;没看资料,自己对应一下就行

网友B:
最好截图贴图,这样别人看着方便,楼主也只麻烦一小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是一个RC充放电方式测试,10K是基准电阻,100R电阻是保护(限流)电阻;
另一个可能小的是AD方式,几个电阻 ...

还是不懂,NTC那个电路是没有连接在任何AD口的,而且你说的我不是很明白,本来NTC不是应该给他加个基准电压,然后构成一个分压电路才他的分压电阻电压以此来换算他ntc电阻的阻值,计算温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NTC那个电路是没有连接在任何AD口的,而且你说的我不是很明白,本来NTC不是应该给他加个基准电 ...

请搜索 RC充放电测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