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 中断服务函数问题

楼主(2017-03-30):
问题:STM8 中断服务函数里面调用子函数 会重启
中断里面调用子函数,不能正确返回,程序跑飞而一直重启。
代码:
#pragma vector=0x19
_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_handler_tim4(void)
{
    asm("SIM");
    TIM4->SR1 =0x00;

    Scan_Key();       //调用子函数,这句话有问题;单片机重启
    GC_Temp++;
    asm("RIM");
    asm("IRET");
}

char  Scan_Key(void)    //这么简单的也不行
{
    char  a,b;
   return a+b;
}

望高手赐教!

网友A:
发生了中断嵌套导致栈溢出从未程序跑飞,看门狗重启

网友B:
因为你进入中断后人为的改变了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为最高(比之前的定时器的优先级别更高了),这次如果你的定时时间很短,你的处理函数还没执行完,这次就会出现定时器重新嵌入到中断处理函数中,最终导致栈溢出。

网友C:
asm("SIM");
asm("RIM");
asm("IRET");
这三句屏蔽掉,试下

网友D:
不加扫描函数,会重启吗

网友E:
你scan函数怎么写的  又用到哪些io口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发生了中断嵌套导致栈溢出从未程序跑飞,看门狗重启

同一中断是不会被自己打断的,因为优先级相同

网友G:
中断里面调用的函数改为不返回的,变量改成全局变量试试

网友H:
单步调试,看看是哪个地方出了错不就行啦!

网友:
位什么要在C语言嵌套汇编语言?

网友:
你单步调试试试程序会在哪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