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AFE221 读取SD24位极不稳定

楼主(2017-03-30):
最近在用AFE221,但是读取SD24的值很不稳定,后面有近16位的数在变动,这是为什么?望大家帮忙解决下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的原因比较多,比如干扰,比如pcb设计不合理,或者参考电压不稳定等等

网友B:
AFE221和SD24是什么呀,是DA还是AD吗?

网友C:
一般AD器件,采样数据一般就算是在稳定状态,这个转换出来的数据也会来回跳动。

网友D:
低16位在跳动,那你的AD有效位是多少呢?

16位的数据在这整个有效范围内占多少,合理吗?

网友E:
建议:电桥的与ADC相连的路径上加RC滤波电路。MCU的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最好采用不同的电源,并且模拟电源用LDO。

网友F:
选择24位中的取值是不是选错了。sd24虽然是24位,但是真正读取的值还是16位,取得是哪些位是需要设定的。

网友G:
数据不稳定?

网友G:
MSP430AFE221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H:
后面的数据变量肯定是波动的。

网友H:
高分辨率的数据,就是低位数据变动。

网友I:
数据采样有什么问题

网友I:
小分辨率的数据肯定是不稳定的。

网友J:
信号波动就是有噪声。

网友J:
在前端加上信号滤波,稳定信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