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的外扩SDRAM连接问题

楼主(2017-03-30):
DM642本身内存用于视频处理时远远不够,需要外扩存储器。一个SDRAM是32位的,我查看资料都是选用两片SDRAM扩展成64位的,与DSP的EMIF连接。我想问只用一片SDRAM不扩展成64位的行吗。因为看书上写的,DM642的EMIF数据总线是64位的但是同时支持32位和16位的数据。所以只用一片行不行?不行为什么?请具体解释下

网友A:
原则上可以,但是做视频处理的话,带宽可能会不够, 具体参考EMIF的user guide

网友B:
硬件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接一个SDRAM  不是浪费了吗?

网友C:
这个如果不按照这样处理      可能需要该驱动等

网友D:
楼主准备使用多少位的处理器

网友D:
16位数据能够拓展吗?

网友E:
一片SDRAM怎么拓展的?

网友E:
数据IO才是64位的数据?

网友F:
一片SDRAM怎么拓展64位数据

网友F:
emif可以连接2片SDRAM

网友G:
一片SDRAM只能是32位的数据

网友G:
DM642的开发板不是有这个方案吗

网友H:
你使用的什么SDRAM芯片,不是16dataIO吗

网友H:
访问的地址是要多大?

网友I:
只用一片SDRAM芯片办不了。

网友I:
这个是16位数据,只能使用两片芯片。

网友J:
只使用一片SDRAM肯定不行的。

网友J:
64位数据系统不知道这个DM642能不能访问

网友K:
这个一片SDRAM不可以。

网友K:
EMIF可以外接两片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