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的全桥逆变问题

楼主(2017-03-30):
想做一个简单的200V左右的单相全桥逆变电路,PWM波的产生不想用DSP之类的单片机产生,想直接用PWM产生芯片发出,请问各位大侠什么芯片能产生PWM波用于全桥逆变电路呢,谢谢了!

网友A:
逆变电路是要输出方波,还是输出正弦波?前者简单,但性能不好,后者复杂,但性能较好。

网友B:
HT1215 ,北京泓芯泰业的。单芯片搞定,外加简单的单片机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C:
可以考虑移相控制芯片UC3879。

网友D:
用uc3875试试,功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