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态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呢

楼主(2017-03-30):
我们经常说高阻态,这个高阻态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呢?

网友A:
应该是不确定的状态,可能高,也可能低吧。

网友B:
高阻态这是一个数字电路里常见的术语,指的是电路的一种输出状态,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如果高阻态再输入下一级电路的话,对下级电路无任何影响,和没接一样,如果用万用表测的话有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随它后面接的东西定的。

网友C:
电路分析时高阻态可做开路理解。你可以把它看作输出(输入)电阻非常大。它的极限状态可以认为悬空(开路)。也就是说理论上高阻态不是悬空,它是对地或对电源电阻极大的状态。而实际应用上与引脚的悬空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D:
高祖态:从逻辑器件内部电路结构来说,就是其输出电阻很大,该状态即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当三态门处于高祖态时,无论该门的输入如何变化,都不会对其输出有贡献.

网友E:
悬空就可以理解为高阻,就是从端口看进去,对GND或者VCC的电阻都很大,外面任何弱驱动都能改变该点的电位。

网友F:
大部分单片机I/O使用时都可以设置为高阻输入,如凌阳,AVR等等。高阻输入可以认为输入电阻是无穷大的,认为I/O对前级影响极小,而且不产生电流(不衰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芯片的抗电压冲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