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常用电源芯片,帖子里面有参数,谢谢

楼主(2017-03-30):
1、输入电压:8-35v(兼容12v/24v),希望能输入最大耐压40v;
2、输出电压:5v;
3、输出电流:100mA ;
4、芯片体积及外围电路总体积尽量小(开关频率太低的ic,外围功率电感电容那些体积太大了);
5、成本3元(包括稳压器与电感 二极管);
6、常用的料号;
有这样的型号吗?
谢谢

网友A:
去TI的官网选型吧,国产的也不少。

TI的我看了,价格太贵。

网友B:
要求不高,但这个输出电流这么小,估计不好找,大电流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但这个输出电流这么小,估计不好找,大电流的很多

1A的输出电流也可以啊,请推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但这个输出电流这么小,估计不好找,大电流的很多

我的负载时60ma。。

网友C:
TI官网的电源设计工具,将参数填上去,会给你推荐比较合适的芯片及电路。。。自己再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就是了。。。

楼主:
找采购询价,这个料单芯片要9元每颗

楼主:
再者有个疑问:  它的输出电流是3A  效率曲线是中间很高,那我只有60多mA的负载,那么发热不是会非常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负载时60ma。。

卡车用?这么小电流用线性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采购询价,这个料单芯片要9元每颗

MC340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车用?这么小电流用线性电源。

高压的LDO也可以 不过算下来可能you 24-5  *0.6=1.14w的功率,价钱低的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谢谢,听过这颗料号。 价钱也实惠就它了,感谢。

网友E:
HT7463A
合泰的SO-8封装

网友F:
MP2451;;绝对不忽悠你。。
芯片1元左右,阻容二极管加起来也会<3;

SOT23封装,工作频率2M,电感电容足够小;

600mA输出电流

36V最大输入电压。。

网友F:
34063也挺好,而且到处都是山寨的货。但是工作频率低;阻容会大一些。

网友E:
芯龙的XL7005A,6毛就够了
SO-8封装;

输入范围5~80V

网友G:
MPS的 MP2451非常合适

网友H:
34063也挺好,而且到处都是山寨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