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问题

楼主(2017-03-30):
(无正文)

网友A:
都是带文件系统的,通过文件系统的函数就能读出来。

网友B:
去找个文件系统的源码吧。

网友C:
使用FATFs读取。

网友C:
使用FATFS系统可以搜找相关文件。

网友D:
使用文件系统读取不行吗?

网友D:
现在有个FATFS系统,可以直接读取内部的文件。

网友E:
文件系统可以帮助实现。

网友E:
楼主要实现单曲的时候,可以直接固定音频就可以。

网友F:
使用文件系统,自己移植就可以。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处理器使用FATFS就行

网友G:
做音频处理就得用文件系统。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移植FATF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