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请教,IO扫描按键,指定某个按键长按10秒复位单片机,怎么搞?

楼主(2017-03-30):
用RC延时方式,我模拟了,好像需要很大电容,有可供参考的其他方式吗?谢谢!

网友A:
可以提高RC回路中的电阻阻值,但既然是IO扫描按键,就不必考虑用硬件去解决,纯软件完全可以。开启定时器,在定义两个临时变量进行循环累加,以此获得长延时,在延时函数中循环读键就是。此法别说10秒了,就是更久都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提高RC回路中的电阻阻值,但既然是IO扫描按键,就不必考虑用硬件去解决,纯软件完全可以。开启定时器, ...

谢谢,这个是控制复位,担心系统锁死或者复位不良,要纯硬件,我模拟了,10uF+1M才2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是控制复位,担心系统锁死或者复位不良,要纯硬件,我模拟了,10uF+1M才2秒 ...

你的担心只要设计合理就不会存在,注意正确使用看门狗。10uF电容很小了,可以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担心只要设计合理就不会存在,注意正确使用看门狗。10uF电容很小了,可以加大。 ...

有没有个经验值?如图是我的草稿电路,仿真才1秒多,主要是3904导通电压太低了,充电一会儿就导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个经验值?如图是我的草稿电路,仿真才1秒多,主要是3904导通电压太低了,充电一会儿就导通了。 ...

谈不上什么经验值,这个要计算的,也可以实验确定。用100uF就提高了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谈不上什么经验值,这个要计算的,也可以实验确定。用100uF就提高了10倍。 ...

如果提升Q4的导通电压,比如发射极加个二极管,实现0.7V复位,是否事半功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提升Q4的导通电压,比如发射极加个二极管,实现0.7V复位,是否事半功倍? ...

可以,但你这个硬件解决方案,真真不如纯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你这个硬件解决方案,真真不如纯软件的。

电池供电,可能存在电池半死不活在2V,这样充电后不会自动复位,软件估计看门狗都死了吧?请教MCU在低压状态逐步恢复到正常电压,可以自行复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供电,可能存在电池半死不活在2V,这样充电后不会自动复位,软件估计看门狗都死了吧?请教MCU在低压 ...

这种情况你更应该用纯软件解决。低压监控有专用的芯片(复位芯片就可以),而且应该先经DCDC,配合电池低压检测,一旦检测到低压,系统先报警,电压跌落到指定门限,直接自动关机。

网友A:
想想看,手机会有你说的那种情况么?关键在于设计。

楼主:
谢谢,我用锂电池直接提供STM8S供电了,没有用DCDC,只是担心长时间未使用,电池电压跌落到一个锁死区比如2V,系统锁死,再次充电,可能从2V逐步恢复到3.7V,也有可能充到2.3V又没继续充电,这都是要考虑的异常使用,此期间软件应该不会自动恢复吧?如果复位用专门复位芯片,从2V恢复到3.7V中,复位芯片会不会在升压期间自动产生一个复位信号?我的思路是无论怎么异常,如果按住一个按键10秒,强制产生个复位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用锂电池直接提供STM8S供电了,没有用DCDC,只是担心长时间未使用,电池电压跌落到一个锁死区比如2 ...

电源监控复位就直接解决问题了,但DCDC还是有必要用的,这样可以提高电池容量的利用率,除非你的系统可以工作在锂电池过放保护电路动作前的全电压输出范围。那样的话,只用电压监控即可。电压监控复位芯片只与电压值有关,过限就发出复位信号,直至电池耗尽或电压超过门限。而你的思路不妥,在状态不确定时,系统的功耗也无法保证。电池供电的系统,严格的功耗管理是必须的,而你的手动复位电路本身功耗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监控复位就直接解决问题了,但DCDC还是有必要用的,这样可以提高电池容量的利用率,除非你的系统可以 ...

谢谢版主,我认真重新考虑一次。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单稳态触发电路呢。

网友C:
这个加一个定时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是控制复位,担心系统锁死或者复位不良,要纯硬件,我模拟了,10uF+1M才2秒 ...

在加一个硬件计数器就好了

网友E:
写个单片机软件复位的功能不就行了

网友F:
1、程序实现
2、专用复位芯片实现
3、555定时器自己搭个电路

网友G: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H:
不理解这个问题有什么特别值得讨论的?直接就检测该按键,滤波后,10s保持就直接软件复位不就ok了?

网友I:
傻啊,肯定软件实现阿

网友J:
按键10s消息产生后触发软件复位事件:开启看门狗,消耗MCU式长延时

网友K:
没想到这个问题还有那么多讨论.
检测某个键持续按下的时间,到了10秒就软复位不就OK了

网友L:
外挂一个芯片解决吧 光靠rc C大用电解坏的快 R大抗干扰能力捉急

网友M:
STM8S在2.7V以下会进入复位状态。超过2.7V会重新启动运行。用在锂电池供的电路中刚好。降到2.7V了自动关机。

网友N:
为什么要按住10秒才复位呢?是怕被误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