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输出方波

楼主(2017-03-30):
ATMEGA128单片机如何编程,能够输出带有正负极性幅值的方波信号?求解

网友A:
单片机本身不能产生负极信号,必须用硬件把脉冲0电平转化成负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本身不能产生负极信号,必须用硬件把脉冲0电平转化成负极信号。

具体需要怎么做呢

网友A:
用H桥路实现电机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