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输出结果有毛刺

楼主(2017-03-30):
使用MSP430自带的ADC对一个低频周期信号(1-100Hz的正弦波或方波)进行采样,采样结果通过DAC7811输出,输出波形的噪声很大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是我的配置
1.时钟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2.与DAC7811通信的SPI配置
UCA0CTL1 |= UCSSEL_2;
UCA0BR0 |= 0x01;
UCA0BR1 = 0;
UCA0CTL0 |= UCCKPL + UCMSB + UCMST + UCSYNC;
UCA0MCTL = UCBRS0;
ADC10CTL1 = ADC10DIV_7 + INCH_6 + SHS_1 + CONSEQ_2;
3.ADC配置
ADC10CTL0 = SREF_0 + ADC10SHT_3 + MSC + ADC10IE + ADC10ON;
TACCTL1 = OUTMOD_4;
TACTL = TASSEL_2 + MC_2;
4.AD转换完成后结果存在int型变量data中,然后通过SPI发送。
   P1OUT |= BIT0;//P1.0连接DAC7811的SYNC
   while(!(IFG2 & UCA0TXIFG));
   P1OUT &= ~BIT0;
   UCA0TXBUF = 0x10 | (data>>8 & 0x0f);
   data &= 0x00ff;
   while(!(IFG2 & UCA0TXIFG));
   UCA0TXBUF = data;
   data = 0;
   while(!(IFG2 & UCA0TXIFG));
   __delay_cycles(4);
   P1OUT |= BIT0;
输出的波形不只是有量化噪声,还有尖锐的毛刺。

网友A:
信号噪声可以通过算法滤波。

网友A:
输出噪声很大,跟外部干扰也有关系吧。

网友B:
输出波形的造成可能是电源影响

网友B:
毛刺可以通过滤波电路滤出,使用带通滤波器。

网友C:
输出有毛刺是收电源干扰了

网友C:
在输出端加上滤波电路试试。

网友D:
这个配置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加上滤波电路可以吗?

网友E:
尖锐的毛刺波形是什么

网友E:
建议加上DAC滤波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信号噪声可以通过算法滤波。

这个信号干扰是什么样?

网友G:
尖锐的毛刺信号什么样

网友H:
信号不能还原?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输出波形的造成可能是电源影响

电源造成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噪声很大,跟外部干扰也有关系吧。

外部是什么信号

网友J:
AD转换之后信号为什么保存?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信号噪声可以通过算法滤波。

简单的滤波算法不能滤出噪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信号噪声可以通过算法滤波。

使用的滤波算法是什么

网友G:
最好能够对比查看信号的区别

网友H:
如果信号还原过程中有问题,可能就是外部干扰。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输出波形的造成可能是电源影响

这个信号只是在相位变化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噪声很大,跟外部干扰也有关系吧。

输出噪声就是信号干扰,不一定是内部的。

网友J:
这个信号不是连续转换的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信号噪声可以通过算法滤波。

毛刺最好通过中值滤波计算。

网友L:
使用的LDO电源?

网友M:
DAC7811信号有什么问题?

网友L:
你使用sin转换DAC输出试试

网友M:
检查一下DAC7811外部电路。

网友L:
建议查看一下你的硬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