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Atmega 16a 的定时器1溢出中断的中断向量不是9吗?

楼主(2017-03-30):
那这是怎么回事?下面是我的中断函数

ISR (TIMER1_OVF_vect )
{

        TCNT1H = 0xf0;
        TCNT1L = 0xbd;

}
但是我在头文件中看到这样的代码

#define TIMER1_OVF_vect_num  8
#define TIMER1_OVF_vect      _VECTOR(8)  /* Timer/Counter1 Overflow */

这是把溢出中断向量设置成了8?

可是手册中明明说是9啊,本人菜逼求大神解惑

我用的atmel studio 6.2 ,另外就是中断函数完全不能运行

楼主:
求问正确的中断函数写法是什么

网友A:
你自己顶没顶 意思 我帮你

网友B:
interrupt [9] void timer1_isr(void)
{
  SREG &= ~0X80;//关全局中断
  TCNT1H = 0X48;
  TCNT1L = 0XE4;//重新装入初
}

网友B:
开中断了吗

网友C:
你看的程序不是MEGA16的吧,搞不好是MEGA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顶没顶 意思 我帮你

谢谢了

网友D:
程序头文件是从0开始的,手册是从1开始的!

楼主(2017-05-02):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顶没顶 意思 我帮你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头文件是从0开始的,手册是从1开始的!

谢谢啊,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我看的是我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的程序不是MEGA16的吧,搞不好是MEGA8的

确实MEGA16的,只不过我自己弄错了

楼主:
中断开了,自己检查了一下程序,发现在读温度的时候给关了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rrupt [9] void timer1_isr(void)
{
  SREG &= ~0X80;//关全局中断

我用的Atmel stdio6.2,这是那个软件中的中断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