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T2是T1的有源负载怎么理解?

楼主(2017-03-30):
请问T2是T1的有源负载怎么理解?为什么交流等效电路中只有rce2没有电流源电路的其他部分?
E:/新文档

网友A:
看不到图

网友:
虽然没图,但一看就应该是电路分析的基础问题,T2作为恒流源,当做小信号分析时,T2提供的可控部分小信号量是0,所以只剩不可控小信号量,对应为T2的等效小信号电阻,即是rce2,这个格式又对应了放大器标准格式的负载区域视角,所以说T2是T1的有源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