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使用过程中,如何可以降低功耗呢

楼主(2017-03-31):
STM8使用过程中,如何可以降低功耗呢?

网友A:
应该软件可以配置多种工作模式了吧,配置为低功耗模式就好了。

网友B:
STM8的外设是可以单独关闭的,不使用的外设给他关闭掉。

网友C:
官方有各种模式下的配置代码和例程,以及功耗说明了,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