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关于CPLD在线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7-03-31):
在下新手,最近在用CPLD实现一个数据采集系统,Verilog模块已经在Modulesim里面仿真过,下线仿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将程序下载到CPLD中功能不实现,之前了解到FPGA可以用过Quartus软件里自带的signaltap进行线上调试,但是这个软件不知车CPLD芯片,想问问各位前辈。
1.在线调试CPLD有什么好用的软件推荐,简单点的?
2.各位在调试的时候线下仿真没有问题之后,在线仿真功能不实现一般都是因为什么问题?

多谢各位大神,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换max10或者lattice芯片吧,小的cpld也支持片内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max10或者lattice芯片吧,小的cpld也支持片内逻辑分析仪。

老师给的板子,之前提过换成FPGA的  被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