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这个电路使其接高电平和低电平都能工作

楼主(2017-03-31):
(无正文)

楼主:
求指教,怎么都没人呢。。

楼主:
能否再透露一点呢,大神

楼主:
是整流电桥吗

楼主:
别人给我的提示tlp184光耦,那用光耦又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人给我的提示光耦,那用光耦又要怎么实现呢

光耦TLP184的输入LED是双向的,因此,比如,MC输入低于VCOM的电平或高于VCOM的电平都将光耦输出三极管导通。如果光耦输出三极管集电极接继电器驱动(例如,PNP三极管),就可接通继电器线圈。这个设计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TLP184的输入LED是双向的,因此,比如,MC输入低于VCOM的电平或高于VCOM的电平都将光耦输出三极管导通 ...

其实我是小白,具体怎么接,能画个图出来吗,跪谢

网友B:
楼主还是先把要实现的功能搞清楚并描述清楚,3楼图是个交流或无极性直流驱动例,9楼是个高低压比较驱动电路(与Vcom电位比较,过高或过低都将引发驱动),是不是楼主要的,无法判断。
想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先学会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先把要实现的功能搞清楚并描述清楚,3楼图是个交流或无极性直流驱动例,9楼是个高低压比较驱动电路 ...

版主大大好,就是要把图1那个继电器的那种接线方式改成下面这样的
开关5,7脚都接信号
线圈1,13脚只有一个接信号,另一个脚作为com既可以接24V也可以0V
我不知道要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大好,就是要把图1那个继电器的那种接线方式改成下面这样的
开关5,7脚都接一个接信号
线圈1,13脚 ...

还是描述不清,你要做的是否为:不论继电器驱动端(YA、YB、YC、YD)与COM端间的电压极性如何,只要给电继电器就会吸合么?如是,加个桥堆即可(注意耐压和工作电流要满足),但继电器线包的COM端将不存在,真正的COM端将是桥堆的一个输入引脚,所有的该引脚连接在一起即可。不过,这只是从继电器部分判断得出,还需要视前段驱动电路来确定最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描述不清,你要做的是否为:不论继电器驱动端(YA、YB、YC、YD)与COM端间的电压极性如何,只要给电 ...

。。。。嗯,不用管其余的三个脚,就是现在是要线圈的一脚接com,com无论接地,还是24v都可以,然后继电器和那两个二极管都可以正常工作,com接的正负不同,会影响二极管工作啊,所以要处理一下,别人给的提示是tlp184,不过我还是不太会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不用管其余的三个脚,就是现在是要线圈的一脚接com,com无论接地,还是24v都可以,然后继电 ...

都说了,用我在12楼的方法即可轻松解决,LED和限流电阻直接并联在继电器线包上即可,注意极性别弄错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用我在12楼的方法即可轻松解决,LED和限流电阻直接并联在继电器线包上即可,注意极性别弄错就是 ...

用光耦tlp184怎么弄呢,好像这里没找到整流桥

楼主:
好像我有点懂你的意思了,这里mc就是图1的XB,vcom就是com端,但是XB不会刚好等于24v或者0v吗?驱动后面的继电器为什么还要加一个三极呢?(后面那个典型的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电路我还是百度过的,那些电阻要这么多吗,数值怎么选的?)就光耦里的驱动不了吗?然后两个二极管并在继电器两端就可以了吧,抱歉,问题有点多,不过有点思路的感觉真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光耦tlp184怎么弄呢,好像这里没找到整流桥

干嘛非要用光耦?你的前级驱动是什么?只看11楼图,跟光耦可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非要用光耦?你的前级驱动是什么?只看11楼图,跟光耦可没啥关系。

要做板,没有整流堆,然后这个型号的光耦之前的板上就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描述不清,你要做的是否为:不论继电器驱动端(YA、YB、YC、YD)与COM端间的电压极性如何,只要给电 ...

那3楼的4个二极管的话,是不是原本的二极管都可以省去,就并联led和电阻就可以了?二极管和电阻用之前的型号就可以了吗?整流堆之前没接触过有点不太会用,这个继电器有正负,com接哪一端都可以吗?因为com是公共端(类似的继电器线路还有几条),之前好像看到要接在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非要用光耦?你的前级驱动是什么?只看11楼图,跟光耦可没啥关系。

嗯,上一楼的问题基本解决了,现在就是型号的选择1N4007可以用在G6D-1A-ASI DC24V继电器吗?还有其实这里有4个继电器的回路,com端是共用的,然后线圈另外一端接信号连在连接器,听说可以共用一个桥?不是只能独立4个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非要用光耦?你的前级驱动是什么?只看11楼图,跟光耦可没啥关系。

版主大大,很有可能会选择整流桥堆,但是这个最大输入电流要怎么计算呢?led是19-217/G7C-AN1P2/3T,二极管是1N4007,继电器是G6D-1A-ASI DC24V

网友C: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B:
建议楼主先弄清功能需求,再弄清前级电路的驱动方式,同时好好分析清楚电路原理,不懂的赶紧去看书。就你前面几个帖子所表达的,只能说明你现在还糊涂着,这样可做不了事情,更做不好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弄清功能需求,再弄清前级电路的驱动方式,同时好好分析清楚电路原理,不懂的赶紧去看书。就你前 ...

嗯,但是我还是想解决一下最后这个问题,其实现在我是一边做一边学,的确有很多不懂,但是通过这次整流桥我已经弄懂了,而且还要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弄清功能需求,再弄清前级电路的驱动方式,同时好好分析清楚电路原理,不懂的赶紧去看书。就你前 ...

还要我怎么看到这里的7楼说这型号继电器正负接反都能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要我怎么看到这里的7楼说这型号继电器正负接反都能工作?

多数继电器的线包不分极性,只有内置续流二极管的因二极管的存在而导致存在极性。具体看看继电器外壳上的标志就知道了,没有标明极性的就是没有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数继电器的线包不分极性,只有内置续流二极管的因二极管的存在而导致存在极性。具体看看继电器外壳上的 ...

可不可以再问一下那个整流桥通过的最大电流怎么算呢,百度没找到,DB104S可以用吗? 400 V, If:1 A, Vf:1.1 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再问一下那个整流桥通过的最大电流怎么算呢,百度没找到,DB104S可以用吗? 400 V, If:1 A, Vf:1.1 ...

看继电器线包参数,耐压和载流能力至少取线包最大驱动电压和峰值电流的两倍以上。不一定非要使用成品桥堆,用4只1N4007自己搭即可,耐压、载流能力对继电器而言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继电器线包参数,耐压和载流能力至少取线包最大驱动电压和峰值电流的两倍以上。不一定非要使用成品桥堆 ...

我也知道4只1N4007,但是4个回路要加10多个上去,pcb布局很挤,原先加在线包两端的二极管能省略吗

网友D:
好高深啊,基本看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4只1N4007,但是4个回路要加10多个上去,pcb布局很挤,原先加在线包两端的二极管能省略吗 ...

原来的电路当然没有用了。

楼主:
这样画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电路当然没有用了。

这样画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画就可以了吗?

是这样,注意根据LED的额定工作电流计算限流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注意根据LED的额定工作电流计算限流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即可。

那这个电阻的参数就不用变吧,本来是3.3K 1/4W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电阻的参数就不用变吧,本来是3.3K 1/4W的

这个跟你用的LED参数有关,应该确定一下。

楼主:
唉,现在都完成了,才让我改再反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就行了,反接的二极管就可以充当续流二极管,这样可行吧,然后发光二极管要满足什么条件呢?东裕的 CY-204YGD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你用的LED参数有关,应该确定一下。

版主大大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现在都完成了,才让我改再反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就行了,反接的二极管就可以充当续流二极管,这样可行吧, ...

这里可以不用续流二极管,即使用,那用常规整流二极管即可,可以跟桥堆用的二极管一样,用LED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可以不用续流二极管,即使用,那用常规整流二极管即可,可以跟桥堆用的二极管一样,用LED太贵了。 ...

直接反向并联两个led就行了?我看到好像说导通的反应时间有要求,如果是同种类led,反向电动势不会对他们同时起作用,那前一个led也可能烧坏了,听说反向电动势很高,有额定的好几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反向并联两个led就行了?我看到好像说导通的反应时间有要求,如果是同种类led,反向电动势不会对他们 ...

前帖都说了用LED太贵,没必要,用构成桥堆的1N4007即可。反电动势再高,由反向并联的二极管泄放,电压自然被钳位到只有二极管结压降的程度。画出电路图来自己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