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我用STM32F1作SPI从机,接收发送的数据都不对,前辈们有什...

楼主(2017-03-31):
我用STM32F1作 SPI 从机

主机发给我从机的数据是5个字节:55  05  b4  af  ee

我从机(stm32)发送给主机也是5个字节:01  02  03  04  05

我设置的全双工,抓出我从机发出去的变成了01  01  02  02  03

我直接把接收到的数据重新发回去,数据是:00  00  55  55  05

这是什么原因?是主从机的频率不对吗?求助啊!!!

网友A:
你这数据都没规律;

先用示波器看下,另外数据最好发同样的数据,慢慢找原因调试的时候速率先调低一些;

网友B:
示波器刷波形,波形对了,
再用逻辑分析仪抓数据,分析协议;
然后再写应用层程序;
一步一步来

网友C:
主机和从机都使用SPI3模式,即 时钟和相位都配置成‘1’ ,至于原因,你先试试,如果通信正常我再回复。

楼主:
回来结贴。
SPI通了 原因是主机那边的时钟频率太高了,但是我就很奇怪了,STM32的时钟频率有那么低吗?8M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