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关于SH79F081A时钟选择问题

楼主(2017-03-31):
看芯片资料“SH79F081A支持三种振荡器类型:晶体谐振器,陶瓷谐振器和内建RC振荡器,通过代码选项选择何种振荡器为系统提供时钟。” 但是找遍了芯片资料都没有找到振荡器类型选择寄存器。例如:SH88F516芯片可以通过OP_OSC位来选择振荡器类型。求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A:
联系我,帮你解决!

网友B:
这款IC没有寄存器来选择振荡器类型,只有一个寄存器来设置系统时钟分频值
LZ可以打开手册P88,代码选项那里就可以设置振荡器类型了

楼主:
谢谢了,终于明白了,新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