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这个电路使其接高电平和低电平都能工作,求大大

楼主(2017-03-31):
(无正文)

楼主:
能否给个思路呢

楼主:
为什么都没人呢。。。

网友A:
是要输入极性翻转,也能工作是不?继电器初级本来就没方向啊。

网友B:
前端加个整流桥
DB107 的正负接继电器线圈
DB107的 2个交流脚留出 随便接 不分正负

网友A:
我怎么觉得整流桥都不用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端加个整流桥
DB107 的正负接继电器线圈
DB107的 2个交流脚留出 随便接 不分正负 ...

那个发光二极管和二极管有什么用的呢?如果用tlp184光耦的话,会不会和这里的二极管重复(主要我不太清楚这两个在这里的功能),跪谢

网友B:
发光二极管是有电指示灯,二极管是消除线圈电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光二极管是有电指示灯,二极管是消除线圈电势

这个怎么看出来的呢。。。

网友C:
这帖怎么发的到处都是?

网友D:
用12V继电器,一脚接12V,那么你接0V或24V继电器都吸合。前提D16换双向TVS13V的。发光管也换双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前端加个整流桥
DB107 的正负接继电器线圈
DB107的 2个交流脚留出 随便接 不分正负 ...

D16 在继电器电路中是必备的 避免反峰电压损坏前端控制电路
增加指示灯 表示已控制这个继电器了 这个就是简单的闭环控制(不过真正的闭环 还会检测继电器后级的状态)
做了一个动作,要知道这个动作的结果是什么 便于维护和调试电路或给用户以提示 是成熟的产品方案

网友E:
另外 说一下 设计电路实用为主 不要搞乱七八糟太花哨的东西 客户满意 电路拆成两个 分别控制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