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长按进行掉电唤醒怎么实现

楼主(2017-03-31):
(无正文)

网友A:
你一开始“假唤醒”,用软件持续检测有按键在真的醒过来就是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开始“假唤醒”,用软件持续检测有按键在真的醒过来就是了啊。

假唤醒我应该在哪处理比较好
 else if(key_scan == L_KEY7)        //按键7长按进入掉电模式
        {
                key_scan = N_KEY;                                        //清键值
                Display_close();                                        //关闭数码管
                LED1 = 1;                                                                        //关闭LED1
                LED2 = 1;                                                                        //关闭LED2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PCON=0x02;                                                                //进入掉电模式:1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假唤醒我应该在哪处理比较好
这个代码框不会用,复制了有缺失的。
else if(key_scan == L_KEY7)        //按键7按下进入掉电模式
        {
                key_scan = N_KEY;                                        //清键值
                Display_close();                                        //关闭数码管
                LED1 = 1;                                                                        //关闭LED1
                LED2 = 1;                                                                        //关闭LED2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PCON=0x02;                   //掉电模式:1点

                Delay_ms(1000);        //如果按键7再次按下,单片机唤醒程序开始从这里执行,延时,然后检测按键
                                                  //短按就继续掉电,长按没做处理,如果下一次按键按下了,程序就会从2点开始执行没有进行按键检测而直接唤醒
                                                  //要是在2点后面再加按键检测就会没完没了,然后我就卡在这了,脑子转不过来,想问下“假唤醒”应该怎么处理好点。
                if(KEY7)
                {
                  PCON=0x02;           //掉电模式:2点
                 }
         }

网友A:
用标志传出来做,不要再想在的架构上去改了,太乱。

网友B:
简单的功能想复杂了。长按后提供一个关机的键码,进入关机流程,各种外设关电后,判断按键是否释放,没释放,就等释放,之后睡眠。

网友C(2017-10-27):
空闲模式下,单片机的ADC是怎么进行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