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7-03-31):
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我算的是60倍,但是我输入0.15V时,输出是2V,放大倍数是13倍左右,输出跟着输入走的,麻烦大侠们给解惑,谢谢

网友A:
如果LM358 是单电源供电的话,太靠近VEE的话,也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LM358 是单电源供电的话,太靠近VEE的话,也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感谢回复,3.3V单电源供电,这个是别人设计的电路,只是看不明白,输入应该是个PWM小信号方波,电路如图,不知道这个输出应该怎么去计算

网友B:
理论上就是1+ R39/R36,如果是交流信号,还要考虑信号频率,会有增益误差;
电阻用的很不合适,不如用2K、120K,放大61倍

网友C:
“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我算的是60倍,但是我输入0.15V时,输出是2V”
0.15V放大60倍是9V,你的电源电压3.3V。
你要3.3V电源的运放输出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就是1+ R39/R36,如果是交流信号,还要考虑信号频率,会有增益误差;
电阻用的很不合适,不如用2K、1 ...

但这个电路确实能正常工作,就是不明白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我算的是60倍,但是我输入0.15V时,输出是2V”
0.15V放大60倍是9V,你的电源电压3.3V ...

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最大也就放大到2V,系统设置最大输入就是0.15V,输也也是设置的最大2V,就是不知道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D:
看DATASHEET ,高位输出:VCC-1.5(TYPE),VCC-2.5(MIN)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最大也就放大到2V,系统设置最大输入就是0.15V,输也也是设置的最大2V,就是不知 ...

3.3V电源,能够输出到2V,这片LM358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电源,能够输出到2V,这片LM358不错了。

前辈,你可别吓我,3.3V供电,不能放大到2V吗?  对这块不懂,马上要批量生产了,要是有隐患的话,我得改成5V供电的,麻烦告之一声,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可别吓我,3.3V供电,不能放大到2V吗?  对这块不懂,马上要批量生产了,要是有隐患的话,我得改 ...

10楼zyj9490回复,没有看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3.3V单电源供电,这个是别人设计的电路,只是看不明白,输入应该是个PWM小信号方波,电路如图 ...

3.3V给358基本就废了吧 用轨道轨吧

网友F:
R32前面输入PWM波形,因为压摆率的限制,lm358不能输出PWM波形,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源输入也要考虑一下,是否合适

网友G:
要达到9V的输出,电源电压要12V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就是1+ R39/R36,如果是交流信号,还要考虑信号频率,会有增益误差;
电阻用的很不合适,不如用2K、1 ...

这两电阻,选型原则是不要太小?

网友I:
缺少模拟电路设计的基本知识呀!
LM358的数据手册先看5次,不懂再来问,保证你有长进。

网友:
现在有超轨到轨的电压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两电阻,选型原则是不要太小?

一般就是选择1K~几百K的电阻

网友J:
电路是放大60倍的设计

网友K:
换个运放吧,如果不是特别特别计较成本的话,很多运放性能参数都不错,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