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低功耗

楼主(2017-03-31):
请教一个低功耗的问题:halt模式功耗最低,外部中断1唤醒,然后我还想有另外一个工作状态,可以由中断2触发,我可以把两种低功耗模式都切换为halt模式吗?还是一个要用halt模式,一个用wait模式,但是这样的话,wait模式还是太耗电吧?

网友A:
只要能触发唤醒,用halt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触发唤醒,用halt就行啊。

感觉是可以,但我又总觉得哪里理不清楚,比如两个触发中断完全是不对称的,就好比手机一个要控制的是电源开机,但是开完机之后,我不需要再开机,需要随时准备被用户来使用了,待机和关机就是两种不同的低功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