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 要做一个动态心电信号数据采集器,不知道选什么...

楼主(2017-03-31):
需要做一个一个动态心电信号数据采集器,但是不知道该选什么型号的传感器,一般来说就是找一个传感器再把接收到的电信号进行方法滤波处理后进行显示,最好是有那种集成模块输出就是数字信号,就向18b20那样的后续处理起来准确度也高,也方便,毕竟自己做模电部分的电路不是稳定,各位大神们有什么适用的传感器型号吗,建议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TI的仪表放大器INA333有参考设计,但是实际应用时,各种肌电信号也会被采集进来,所以只适合人体静止状态的测量。 如果只是测个心率,类似小米手环的绿光LED传感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B:
楼主可以找我朋友sam.xu@startex.cn 专做心电传感器的

网友C:
加我微信吧,13801841167

网友C:
神念的BMD101蛮适合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