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FT6 为什么仿真器只显示512K 是我仿真器的问题吗 本身芯片是 768K

楼主(2017-03-31):
STM32F103RFT6 为什么仿真器只显示容量512K 是我仿真器的问题吗 本身芯片是 768K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程序设置错了吧,
或者盗版仿真器只能识别51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设置错了吧,
或者盗版仿真器只能识别512K

好的, 谢谢  我试试

网友B:
你在rom设置的时候设置多大的?

网友B:
STM32F103不是最大才51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不是最大才512吗?

RF 是 768K           RE 512